[硬件] 差点掉到X硕的坑里

楼主(2023-10-17):
话说有台湾X硕主板的一PC机,P5G-MX,用XX64测试软件看电压,12V,5V有时降到11V,4.6V,看主板上的ATX电源插槽和插头,有几个地方明显发黄,动一动,电压又回升,有时超频还出现异常,看头子,主要是5V红线烧损。

早两天下单,购了24X2P,4P的CPU供电口等套件回来,准备换了,就是这玩意:

以为是通用标准件,拆主板前,比划了一下,还好,插针尺寸还真不一样,新的针脚是4.2X4.2,装不上,板子是4.2X5,试了下4P的,硬插都插入不了PCB,拆下新针,插入旧插槽上,装入。24P的主电源口就不大折腾了,把ATX电源线整体翦断,换上新的插头,这到是没事,比较宽松,能插到主板的旧槽上。

更换前后的电压,略有提升,应不用担心超频半途报异常了。
之前:

之后:

end.

网友A:
压接不好就会烧,尤其是这种大电流3A5A以上的,发热严重,显卡接口甚至有熔化起火的。高级点的端子都不仅仅是铜镀镍的了,还有镀银的,即使氧化了也能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接不好就会烧,尤其是这种大电流3A5A以上的,发热严重,显卡接口甚至有熔化起火的。高级点的端子都不仅仅 ...

OK。无专用压接工具,直接焊牢。

网友:
P5G-MX这个是低端板子吧,华硕低端板子也就那样

网友B:
不太相信会有哪家兼容机主板接口不标准的。 毕竟如果作为关键零件,不标准直接就卖不出去了(品牌机定制接口的骚操作除外)。

还有就是根据你有时间发这么多图,却没有给抱怨的正主 主板接口 一张图,说明不会正确表达,也就是说问题大概率出在你自身

网友C:
就看到电源接口 是不是可以淘汰了

网友:
这种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是电源的锅啊,接插件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相信会有哪家兼容机主板接口不标准的。 毕竟如果作为关键零件,不标准直接就卖不出去了(品牌机定制接 ...

哈哈,就你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看到电源接口 是不是可以淘汰了

发挥超频余热,超到3.9G再汰。

网友D:
有点好奇主板上的插针还有板子接口周围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好奇主板上的插针还有板子接口周围怎么样了

到是都正常,无变色,就是上面图中的插口和对应插针处烧得变色。看来5V的电流最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就你行。

再说直接点,图都没有不是瞎喷还是啥

网友:
华硕的低端板子吗,

网友:
还没试过这样烧插口的

网友:
以前没见过,接上就一直不动了

网友:
插头模具的问题,因为这个24pin并不是电脑独有的,导致买通用模具有可能塞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