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豪爵HJ110-6前刹车抱死,不回弹维修过程。

楼主(2023-10-17):
还是同事的车,

前刹车捏后,抱死不回弹。
故障原因:刹车摇臂连接轴不顺滑,卡在刹车盘上不回弹。
解决方法:拆开-清理-上油。

首先,拧下前轮主轴螺丝。

抽出主轴。

拿下前轮。

刹车部分

这里出厂有标记,装回时要对好标记。

卸下刹车线调节螺帽。

卸下刹车摇臂固定销。

拿下刹车摇臂。
轻轻下刹车摇臂连接轴。

就是这个东西,上面已经生锈,还有油泥。

用刀把锈刮干净(手上没有砂纸)
清理油泥,喷上润滑油。
同时清理刹车盘里和这个部位连接的地方。

完成,怎么拆的,怎么装回。

故障排除。

多谢捧场。

网友:
这个得上全合成的油脂,除锈剂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得换开放式油碟,冬夏季自动补偿热胀冷缩,或者BB5线碟,双边卡钳等。雅迪DT3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后轮也是鼓刹,EABS再生制动,触发保护板动作是击穿,只能关掉EABS,鼓刹最大问题热衰减,禧玛诺罗拉刹都有散热片设计。

网友:
我电动车也这个毛病,我拆开加了点黄油就回位了

网友:
这卡得有点紧啊,弹簧的回弹力都没用处了。其实加点机油然后使劲摇一下那个把也就行了,因为那个把不是密封的,很容易进水进尘的,次次这样拆工程老大了,我以前一般不拆直接在那个轴那里上点机油,就又能用了!

网友:
灰尘太多卡死

网友:
上碟刹加油刹

网友:
抱死的主要原因还是刹车皮磨损过渡了,活动组件超过限位

网友:
技术不 错,现在电动自行车多了摩托车少了

网友:
喷个除锈剂完事

网友:
我的豪爵125摩托车好久没骑了!快该进回收站了!

网友:
豪爵的车还是挺耐用的,不过我还是喜欢五羊本田,那个声音很特别,一听就知道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手大拇指是不是被那个弹簧卡伤了??

我说不是,你信么?

网友A:
左手大拇指是不是被那个弹簧卡伤了??

网友:
摩托车在拥堵的城市道路上是最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禁摩不让骑

骑摩托,可得劲儿了。。。

网友B:
我们这里禁摩不让骑

网友:
这种刹车鼓的个人感觉还是比碟刹好用点的。

网友:
鼓式刹车,很容易卡死

记得以前的小车,洗完车放那放一晚上,第二天可能后轮就抱死了,只能下来踹两脚就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