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有板子,谁有AD584

楼主(2023-10-17):
哈哈,板子做好了,发现ad584没有,唯一的一个铁帽子王也卖了,连测试都没办法了

谁有便宜的门路,不需要铁帽子的就行

网友A:
我有,假货宝上几块钱一个包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假货宝上几块钱一个包邮啊

寄给我,我焊好后还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寄给我,我焊好后还给你!

这点东西还不够来回运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东西还不够来回运费的

没事,别担心我花钱,你付快递费就行了,我不跟你客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别担心我花钱,你付快递费就行了,我不跟你客气

到付拒收,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事,别担心我花钱,你付快递费就行了,我不跟你客气

我有5.000000000000000V的标准基准,

可以免费帮你的基准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5.000000000000000V的标准基准,

难得糊涂嘛,哈哈

网友C:
这么多零的吗,会不会吹口气后面的0就不是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零的吗,会不会吹口气后面的0就不是零了?

人靠近一米就要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靠近一米就要变化

他那是粉笔画的零

网友D:
我搞了两个
米勒AD584JH 电压基准标定值2.4980v,5.0000v,7.4987v,10.0002v
米勒LM399H 恒温基准标定电压:6.96542V和10.13144V
他的标定,
原来感觉399的有温漂,要几分钟才比较稳定,584一开就很稳定,基本对得上,
但是几年以后这段时间测量发现584的输出误差比较大了,测量399输出的是比较标准,按道理万用表是没漂,误差稳定。ad584不对了,郁闷了,
最稳定应该是6.96542V这个,通电3分钟以后误差就两个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搞了两个
米勒AD584JH 电压基准标定值2.4980v,5.0000v,7.4987v,10.0002v
米勒LM399H 恒温基准标定电压 ...

你的感觉没错,399就是稳定的慢,但是比584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搞了两个
米勒AD584JH 电压基准标定值2.4980v,5.0000v,7.4987v,10.0002v
米勒LM399H 恒温基准标定电压 ...

584受温度影响的吧,测量温度都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感觉没错,399就是稳定的慢,但是比584好多了

关键是以前584一通电就测量稳定,比较准确,并且基本上没温漂,现在放几年再测量好像误差比较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84受温度影响的吧,测量温度都一样吗

本身它耗电量很小,反正自己不发热,基本上没温漂,环境温度影响就不清楚了,温度影响看说明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以前584一通电就测量稳定,比较准确,并且基本上没温漂,现在放几年再测量好像误差比较大了。 ...

哈哈,那我拿一个584换你的399吧,584的时飘也没这么大吧,你用什么表测的啊

网友:
引脚可编程的精密基准电压源,AD584JH电压基准四种可编程输出电压高精度基准源
AD584 功能框图AD584是一款八引脚精密基准电压源,提供引脚可编程的四种常用输出电压选择:10.000 V、7.500 V、5.000 V和2.500 V。高于、低于或介于四种标准输出之间的其它输出电压,可以通过增加外部电阻来获得。输入电压范围为4.5 V至30 V。该器件采用激光晶圆调整(LWT)技术来调整引脚可编程的输出电平和温度系数,从而获得最为灵活的单芯片、高精度基准电压源。除可编程输出电压外,AD584提供一个独特的选通引脚,可以通过它开启或关闭器件。该器件用作电源基准电压源时,利用单个低功耗信号可以关闭电源。在“关闭”状态,该器件耗用的电流降至约100 μA。在“开启”状态,总电源电流典型值为750 μA,其中包括输出缓冲放大器。AD584推荐用作需要外部精密基准电压源的8位、10位或12位数模转换器(DAC)的基准电压源。该器件也非常适合最高14位精度的所有类型模数转换器(ADC),无论是逐次逼近型还是集成式设计,而且其性能通常优于标准独立式基准电压源。AD584J/K/L的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0°C至+70°C,AD584S/T则为-55°C至+125°C。所有等级产品均采用密封八引脚TO-99金属帽壳封装;AD584J/K还提供8引脚塑封DIP封装。
技术特性
四种可编程输出电压:10.000 V、7.500 V、5.000 V、2.500 V
激光调整到高精度
无需外部器件
经过调整的温度系数:5 ppm/°C(最大值,0°C至70°C,AD584L)
15 ppm/°C(最大值,-55°C至+125°C,AD584T)
提供零输出选通引脚
双引脚负基准电压能力(5 V及以上)
输出源电流或吸电流
低静态电流:1.0 mA(最大值)
10 mA电流输出能力
提供符合MIL-STD-883标准的版本

网友D:
LM399H,拆机金封LT1001CH运放,拆机高精度低温漂AE蓝色金属箔电阻
15VDC供电开始0.1A多,然后0.03*A,开机预热5分钟左右电压稳定

精密基准电压源LM399 系列
西安石油学院孟开元李绍敏
摘要: 精密基准电压源LM399 系列是迄今为止同类产品中温度系数最低的器件, 内
部有恒温电路,可保证器件的长期稳定性。本文主要介绍了该系列基准电压源的结构
原理和性能特点,并简要说明了应用方法。
关键词:精密基准电压温度系数恒温电路
参  数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单位
反向击穿电压6. 6 6. 95 7. 3 V
反向动态阻抗0. 5 1. 5 Ω
击穿电压温度系数0. 00003 0. 0001 %  ℃
温度稳定器电源电压9 40 V
1、LM399 系列的性能特点
LM399 系列器件采用标准的密封TO2
46 型封装,外面加有热保温罩。LM199 的工
作温度范围是- 55 ℃到+ 125 ℃, LM299 的
工作温度范围是- 25 ℃到+ 85 ℃,LM399 的
工作温度范围是0 ℃到+ 70 ℃。其中LM399
的使用最广泛,价格也较便宜。
其特点如下:
●电压温度系数不超过0. 5PPM/ ℃;
●动态阻抗低,典型值为0. 5Ω;
●击穿电压的初始容差为2 %;
●低噪声;
●低功耗(平衡时) ,25 ℃时为300mW ;
●长期稳定性好。
基准电压源最重要的技术指标是电压温
度系数, 它表示温度变化引起的输出电压漂
移量(亦称温漂)。可以看出, 在目前生产的
基准电压源中, LM199、LM299 和LM399
的电压温度系数最低, 性能最佳。下面就应
用最多的LM399 作一介绍。
LM399 的电特性如下表所列。
作为高精度的基准电压源,LM399 可取
代普通的齐纳稳压管,用于A/ D 转换器、精
密稳压电源、精密恒流源、电压比较器等。在
许多情况下,只需作很小的布线变化,就可用
LM399 来替换仪器中的电压基准。
2、LM399 的结构原理
LM399 的内部电路可分成两部分: 基准
电压源和恒温电路。图1 表示了它的管脚排
列、结构框图及电路符号。1、2 脚分别是基准
电压源的正负极,3、4 脚之间接9~14V 的直
流电压。(b )图中的H 表示恒温器。
LM399 的基准电压由隐埋齐纳管提
供。这种新型稳压管是采用次表面隐埋技术
制成的, 具有温度漂移小、噪声电压低、动态
电阻低、寿命长等优良特性,其工作电流范围
是0. 5~10mA 。恒温电路能把芯片温度自动
调节到90 ℃, 只要环境温度不超过90 ℃, 就
能消除温度变化对基准电压的影响。正因为
如此, LM399 的电压温度系数才降低到
1PPM/ ℃ (最大值) , 这是其它基准电压源
难以达到的指标。
●新特器件应用
精密基准电压源LM399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99H,拆机金封LT1001CH运放,拆机高精度低温漂AE蓝色金属箔电阻
15VDC供电开始0.1A多,然后0.03*A,开机 ...

等论坛里的老师给你上课吧,保准一讲你一个不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