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长城电源220W的经常坏,

楼主(2023-10-17):
长城电源220W的经常坏,  碰到3个了,一共用了10多个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高,小马拉大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负载太高,小马拉大车了

CPU  A5600K  C68主板 8+1T的办公机,处理器65-100W

网友:
十多年的机器不坏怎么拉动GDP

网友:
10年坏30已经很不错了。

再买就上500W金牌电源吧。

网友:
长城电源有很多假的吧。

网友:
我这好多都换台达了,不过台达也坏了两个

网友:
不是高压导致坏掉的品牌机原装电源很少,待机5v电源芯片坏的多一点,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
十多年前我也是很信任长城电源的,后来它跟爱国者好像都不太行了。。。

网友:
现在的电脑用220W功率是不是小了一点了。

网友:
是真的长城吗?有照片吗?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220w 估计老半桥结构吧,这cpu加核显按100w算,对于12v供电负载并不小
所以更换的时候给电源还是多留点余量吧

网友:
220W坏过两个,买-坏-换-坏,十年前的事,180块钱,还不是每天用,我有个航嘉的,十五年每天用还好好的

楼上说得对,12V的负担并不小

网友:
应该是功率余量太小了.

网友:
用久了,什么电源都会有毛病

网友:
只是电源本身坏,没有附带伤害的都是好电源。

网友:
不会是假的吧,真的不是太容易坏。

网友:
用的时间那么久了,坏了也很正常

网友:
电源本来就是高温环境,电容元件就只有2000小时寿命

网友:
长城电源好像有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