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学习修复塑料

楼主(2023-10-17):
看了短视频,学习了塑料的修复方法,周末有空尝试下,

油烟机的接油盒开裂了,而且定位柱也坏了,用塑料一点点堆起来

定位柱用了回形针

中心的柱子需要受力的,也加固下,应该打磨下,电磨在公司,暂时用砂纸砂了下

用的就是塑料包装盒,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一把老式电烙铁

谁家的一个大号的台灯,要不要了?不要的话,我要拿回来了?

网友:
厉害了,焊铜焊铁焊塑料

网友:
修理后还能承受排下来油的重量吗?要注意一下,免得掉下来搞得到处是油污。

网友:
前两天修了一下6手小面包的保险杠

网友:
大号的台灯拿回去地方小了还真放不下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台灯是照啥的?

网友:
应该不会耐用。

网友A:
PC材料比普通ABS材料脆,有裂纹的话很难处理

网友B:
502点几滴,几分钟以后打磨抛光刷漆

网友:
年头长塑料老化造成的裂纹吧

网友:
脆嫩,小心使用

网友:
传说中的堆塑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材料比普通ABS材料脆,有裂纹的话很难处理

有pc专用胶。别相信万能胶

网友:
好像很多修复汽车外壳的,就是用铁丝熔融上去,然后打磨,

网友:
看中最后那个台灯了,就是估计搬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材料比普通ABS材料脆,有裂纹的话很难处理

PC和ABS都有生熟料,航模螺旋桨PC加PET熟料最好,能长时间受力。透明ABS长时间受力容易裂开。聚乙烯和聚苯乙烯等热塑树脂,可以烙铁加热修复。酚醛和聚四氟乙烯,环氧等热固树脂只能胶水粘合。

网友:
这台灯霸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2点几滴,几分钟以后打磨抛光刷漆

试过不行,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