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刷位置不在磁极中心线上的直流电机(逆着转向偏移了45度)

楼主(2023-10-17):
缝纫机锁边机用的定向直流电机,电刷位置不象普通电机在磁铁中心线上,而是逆着转向偏转了45度,想知道能不能通过改变电刷接线极性改变转向。

网友A:
这个要看转子的绕线方式,和是不是在中心线没有关系,你想让碳刷在什么角度就在什么角度,只要转子线圈接线接对就可以了!

至于好处?转动更平滑吧,早期有转子像鼠笼转子一样的斜线方式,目的也是为了转动更顺滑,但直流电机转子线包多了后绕线就成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增加线包数量来增加转动平滑度,转速越大线包跨越的线槽数就越多。

网友:
接触面大一点?

网友:
二极管全部换个方向,不就反转了。

网友B:
汽车的雨刷电机,里边有两对碳刷,你知道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的雨刷电机,里边有两对碳刷,你知道吗 ??

大车雨刷电机是三个电刷,出三颗线高低速。接对称的是高速,接中和边上的一个是低速。
四个电刷是九十度分布的每两个连一起,也是出两根线,低速大电流电机采用。我问的这个是高速电机就俩电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转子的绕线方式,和是不是在中心线没有关系,你想让碳刷在什么角度就在什么角度,只要转子线圈接线 ...

也就说可以通过交换极性,改电机转向了?

网友:
直流电机,把线换一下就能变方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转子的绕线方式,和是不是在中心线没有关系,你想让碳刷在什么角度就在什么角度,只要转子线圈接线 ...

有个直流小马达,我把碳刷后盖转了个方向,没有按它原来的安装位置装,就老是不转。按它原来装的位置就会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直流小马达,我把碳刷后盖转了个方向,没有按它原来的安装位置装,就老是不转。按它原来装的位置就会 ...

转子是三线圈的小电机碳刷和磁铁都是90度,最多只能转15度左右,转到30左右度反向的磁极就会转到对面的磁铁阻挡转子转动。看看网上的电机模型动态图就能明白,两个线包处在同一块磁铁中时,一个线包同极产生斥力,另一个线包反极产生拉力,电机就转起来了,转动了碳刷位置就会破坏这个动作,也不是完全不能改变,要看实际转子情况和应用环境,高扭矩电机一般都是45度夹角四个碳刷四块磁铁,相当于两个电机的扭矩。四个碳刷可以并联也可以串联。

当然,转了180度的话是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子是三线圈的小电机碳刷和磁铁都是90度,最多只能转15度左右,转到30左右度反向的磁极就会转到对面的磁 ...

哦,谢谢解惑

网友:
已经解决的就进来学习学习增进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