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PS/2接口键盘换线

楼主(2023-10-17):
一台老式电脑的键盘没反应,发现是接口的塑料柱断掉导致6个针脚歪斜插不到位,手头有丢掉多个按键的同品牌键盘,看能拼合一个吗,全算练手,与其它无关。

品牌机配的键盘,做工还是不错的,是传统的薄膜类型的。

右边这个损坏

两个对比才发现虽然是一个牌子的,但不是同一批次产品,尺寸合适,但接口不对位,不能直接替换,那就换线吧,要是拆薄膜接口那麻烦大了。
过程很简单,只要记下文字标注和线颜色对应关系就行。

品牌机的键盘设计了很多自定义功能。

=======================
看到好多坛友留言说可以直接换USB线,也有的说不可以,今天做了实验,

这是按键丢了的键盘拆下的板子(2008年5月27日的)

焊好线上机就是这结果,把白绿对调也是如此,排除线序错误的可能。

网友:
完全没问题  一把烙铁2分钟的事 带磁环的那根线好

网友:
这个基本上都是颜色统一的。

网友:
还带个磁环,挺不错。

网友A:
顺便改成USB的算了。

网友:
老式多媒体键盘

网友:
品牌机的质量还是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改成USB的算了。

不一定通用吧,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改成USB的算了。

居然可以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改成USB的算了。

改不了吧?要有转换芯片才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改成USB的算了。

没用芯片,这样改不行吧?

网友:
能不能改成USB接口的?  刚好有个闲置的PS2接口的键盘

网友:
精模的模具。5线的带屏蔽接地

网友:
先改成USB试试,不行再换PS/2线吧,没必要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改成USB的算了。

如果这键盘主控支持PS2/USB双模那没问题,不支持的话还得加转化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改成USB的算了。

这个图让人迷糊,不知道画的是公口还是母口

网友B:
其实键盘鼠标还是喜欢PS2的,首先少占用一个USB,其次PS2 的兼容性极好,尤其是装系统,有时候还真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键盘鼠标还是喜欢PS2的,首先少占用一个USB,其次PS2 的兼容性极好,尤其是装系统,有时候还真离不了。 ...

我也喜欢PS2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键盘鼠标还是喜欢PS2的,首先少占用一个USB,其次PS2 的兼容性极好,尤其是装系统,有时候还真离不了。 ...

对啊,我以前为了装系统还专门买了个ps2接口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我以前为了装系统还专门买了个ps2接口的鼠标

现在电脑没有圆口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