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QiSHeng/奇声AV-1390功放,拆机、描电路图,换电位器,扔角落

楼主(2023-10-17):
  40元收来一个“QiSHeng/奇声数码卡拉OK功率放大器,型号AV-1390。20多年前市场上还有一定拥有量,但居然网上没啥资料。常规动作:拆、扔。

  外观:机箱整体还完整,屏板膜还在。电源线收来时已剪,找了根换上的。

  屁股:标了一下尺寸。

  内部整体:还算工整,可6个声道的输出怎么只见4个功率管啊?后面描完图才知道就是个双声道,其他输出就是个忽悠。

  环牛:功率倒是基本够标称的。

  功放板:集成了电源整流滤波、4路输入选择、功率输出端口、喇叭保护电路。功放末级是2SD1407、2SB817对管。

  功放板印板面:为减少图片量,直接上描完图的。角落挂了块所谓的超低音输出信号小板,也让他见见光。

  显示及声道选择控制板:山寨味出来了。

  前置音调、话筒放大及混响板:还是本着减少贴图原则,直接上描图后的(为方便描图,元件面图用了镜像图)。混响芯片为PT2399,前置和话筒放大都是用的KIA4558双运放,话筒前端先用了个三极预放大。

  试机结果:有显示,继电器能吸合,没声,面板选择输入也正常。先量了一下电源正常、静态功耗19W正常、无负载输出偏移100mV左右,看来基本没大问题。原因简单,电位器几乎全废。花2元薅了10来个先换上,完美出声,声音倒还不算差,力度、清晰度、下沉、高音、底噪都不错,接喇叭后中点偏移不到20mV。简单看了一下波形也凑合,高频时略有交越失真,瞬变信号上升还行,下降不行,频率越高斜率越大。功率输出有效值能到2×80W,倒也不算虚。

试听:

  功放板原理图:功放板子都描好了,那干脆原理图也整出来吧。画完原理图就本质尽现了,最原始的850典型电路,板子上还留有功率管限流保护的,但没装,本身这个保护意义也不大。所有卫星箱的输出都是骗骗人的,直接主声道输出上接2个电解电容,而AC3的5.1声道输入也是直接并入两个主声道。

  整完也就没多少兴趣,出点图有需要的参考参考吧。机器基本就吃灰去吧。

补充内容 (2023-11-9 10:04):
感谢162楼ljm09527的勘误,原理图中喇叭保护部分采样输入与输出出图时错连一起了,修改后的图在回复中重新贴出,并已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三极管分析一下嘛!或者对整个电路分析一下更好,让我这些小白开开眼界 ...

    感谢162楼ljm09527的勘误,原理图中喇叭保护部分采样输入与输出出图时错连一起了,也就是PQ3、PQ4集电极只是通过PR9、PZD1到PQ2基极,与PR3、PR4中点偏压采样输入处是断开的。
    看来我这老眼昏花的真不能再搞电路了。本来想把原帖错图换一下的,可找不到重新编辑更新的操作,就在这回帖处重新上传修改后的原理图吧。

    有几位坛友提到最好分析一下电路,我对功放电路也只能算是一知半解,而就这款功放电路又只是典型的850电路,网上大咖分析得头头是道。这里就对这出错图的功放中点偏压保护部分简单说两句吧。
    这个喇叭保护电路也是典型电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那种了。
    (1)PD1、PD2、PC1组成整流滤波电路获得40V左右直流电压为保护电路供电(这里的滤波电容PC1不能太大,一般都是几十个微法,太大了当断电时储能释放时间过长会导致继电器不能及时释放,喇叭无法在第一时间与输出端断开而受到关机冲击)。PR1为限流电阻,防止继电器PK1过流烧坏;PR6、PC2组成开机延时电路,开机通电瞬间PC2相当于接地,PQ2基极无偏置而截止,PQ1也截止,继电器保持断开;当PC2充电电压升至超过PZD1和PQ1、PQ两个三极管基极偏压的和(约7V)时,PQ2导通、PQ3随之也导通,继电器吸合,喇叭接入功放输出,这个时间的长短由PR6、PC2值决定,一般为几秒,足够功放电路完成加电和稳定,以避免喇叭受开机冲击。电路中PD4的作用是在断电时为PC2提供快速泄压通道,防止出现关机后短时间再开机PC2仍保持有足够PQ2导通的残留电压,使开机延时失效。
    (2)中点偏压保护主要通过PR3、PR4分别采样两个声道的中点电压,并通过PR5分压;PC3、PC4由两个极性电解电容反向串联代替较贵的无极性电容,对采样分压信号进行交流接地,滤除采样电压中的交流成分,直流电压值则输入到下一级去控制继电器通断。正常时PR3、PR4是截止的,当有声道输出中点存在正向偏压,使采样分压后的值大于0.7V(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压),PQ3开始导通,通过PR9拉低PQ2的基极电压使其进入截止状态,继电器失电、喇叭断开连接;当出现负偏压时,且采样分压后的值大于-0.7V时,PQ4导通,同样通过PR9拉低PQ2的基极电压使其进入截止状态,继电器失电、喇叭断开连接。

    也不知这分析对不对,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B:
说明奇声就是个骗子,我说当年听奇声功放时怎么感觉不到AC-3的声场,过了这么多年才发现是个假的。

网友:
以前用过奇声的DVD播放

网友C:
把主电容换掉,应该比DIY 的集成块功放要强一些的,怎么说也是厂机。

网友:
没有我那个奇声AV1680功放好,我那个奇声功放自带收音头,所谓的环绕用的是TDA2003,虽然用的功率不大,但是好歹没有从主声道并过来。而且那个带遥控,至于说AC-3我认为也应该没有那个功能。

网友:
以前的奇声产品做工还过得去的,算是一分钱一分货,但是你这样做工的奇声我没见过,如果不是冒牌货就是它日薄西山的时候捞最后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主电容换掉,应该比DIY 的集成块功放要强一些的,怎么说也是厂机。

这样的产品比较一下就是根本不堪入耳,

网友:
这大铜线圈儿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环形变压器还可以,整体结构一般

网友:
那两颗电源滤波电容也太小了。

网友:
简配版个头不小

网友:
牛好,在30年前还是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
膜还在,里面很干净,应该没怎么用过。

网友:
除了变压器和机壳,其他都没什么用了。

网友:
感觉就变压器还有点用处

网友:
你这个机子也太水了吧,水塘小的可怜,环绕也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奇声就是个骗子,我说当年听奇声功放时怎么感觉不到AC-3的声场,过了这么多年才发现是个假的。 ...

也不尽然,见过有些真材实料的奇声功放的,这个应该是他们的低端产品用来忽悠人的。

网友:
之前卖了一个外观差不多的奇声,有12公斤,

网友:
记得那个大旋扭是可以电动的

网友:
看输出接口,两声道和另外那组左中右应该是互斥吧?

视频听起来声音好冷,最近刚好玩了个2sa1941+2sc5198的,也是偏冷,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对管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