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yperion的未上市充放电器

楼主(2023-10-17):
这玩意应该没上市 ,查资料是充电器,放电能力很强大,内置电阻丝负载,支持8s电池。可惜了到手的是未完成品,通电可以亮屏,但是操作按键无反应,拆开看用料比较扎实,但是做工一般。怀疑是未刷入固件。大家看看有没有玩过类似的。谁会改,告知下赠一个(8元包邮)

网友A:
这是航模飞完,给动力电池放完剩余电量的吧?(必须要放电,不然满电存放会鼓包),楼主量一下按键两端有没有电压,要是有电压,按下,不开机,那基本上就是没戏了

网友:
这个用料够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航模飞完,给动力电池放完剩余电量的吧?(必须要放电,不然满电存放会鼓包),楼主量一下按键两端有没 ...

开机,但是之后按键无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航模飞完,给动力电池放完剩余电量的吧?(必须要放电,不然满电存放会鼓包),楼主量一下按键两端有没 ...

还有这操作?以前的电池许多是无电鼓包,没听说有电会鼓包

网友C:
这东西是多路电子负载啊,改一下电路不用芯片控制应该能做个简易版本的多路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是多路电子负载啊,改一下电路不用芯片控制应该能做个简易版本的多路电子负载 ...

对电子负载,最大15a。可是怎么改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操作?以前的电池许多是无电鼓包,没听说有电会鼓包

航模电池确实是满电容易鼓包,大疆保护板默认7天后放电到3.7v单体电压。楼主负载可以当暖风机,给502胶固化加速,比买催固剂实用,不会变脆。

网友:
看起来很哇塞呀,用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