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坛友一般哪里买USB2.0的母头的?想买点质量稍微好点的

楼主(2023-10-17):
想自己做点东西,量不大,想搞几个质量好点的USB2.0的母头,手头剩的比较多的还是安鑫仓库泡水那次出的那批,这批质量也不错,就是样式不太合适,不知道坛友一般哪里买?

网友A:
TAOBAO直接进货,一套5毛到1块,亲测还不错,是双扣具的

网友:
TB红包免费撸的就行了,基本上都差不多

网友B:
买镀铑的,不会错

网友C:
这玩意质量应该都差不多,反正我是赶最便宜的买了几颗,等会坏了设备基本上也该淘汰了...

网友D:
干嘛买?旧电脑主板、USB扩展等上边都有,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E:
便宜的都很渣。
没有镀金的基本都是垃圾。
镀金的很多只是镀1U的最低级的。这还不如买USB3.0母座了,大部分都能有2U。
而手机充电头用的加宽3A母座是镀金3U的,价格是1U的两倍。这种渠道极少,流出可遇不可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便宜的都很渣。
没有镀金的基本都是垃圾。
镀金的很多只是镀1U的最低级的。这还不如买USB3.0母座了,大部分 ...

笔记本上用的貌似还不错,难道买几块废板拆?只用USB2.0的速度上USB3.0的座子有点浪费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买?旧电脑主板、USB扩展等上边都有,用起来更方便

旧主板上很少有单座的,一般都是双层的吧,HUB上的就别提了,那质量真心不行,很容易就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质量应该都差不多,反正我是赶最便宜的买了几颗,等会坏了设备基本上也该淘汰了...

...

便宜货多插拔几次就会松,要么外壳生锈啥的,拆换的话板子大还好,小板子拆起来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直接进货,一套5毛到1块,亲测还不错,是双扣具的

双扣具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镀铑的,不会错

只听过镀金,还有镀这个的?哪里有卖?搜了下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笔记本上用的貌似还不错,难道买几块废板拆?只用USB2.0的速度上USB3.0的座子有点浪费唉 ...

笔记本上用的是镀金2U,插拔寿命过万次的高端货,外壳还是铜镀镍的全包加固结构。
这种用料的母座,淘宝几乎找不到。(买了几百块的USB头的教训
我在工厂捡的废料USB连接器都能比淘宝销量前列的好。还不如在路由充电头这些地方拆板了。

网友:
我以为你要买公头呢,母头的话楼上两块的就可以,随便弄几个

网友:
包免费撸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上用的是镀金2U,插拔寿命过万次的高端货,外壳还是铜镀镍的全包加固结构。
这种用料的母座,淘宝 ...

这……貌似划不来啊,看来只能将就用着坏了再换了

网友:
不好找,像手机的那个充电口,买的和原装的差太多了

网友:
一般都是红包免费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