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东微的升降话筒,让你感受下什么叫简陋(TENDZONE PMD-MB)

楼主(2023-10-17):
    如下图:
        正面

       侧视

     俯视

      话筒接线

       电源板

        背面接口

     主控板总体

        主控板芯片图(故意被抹掉了,为了证明是国产

        电源板,步进电机,接口板

     型号:PMD-MB    感觉:做工差的不能再差了
     使用方法跟之前发帖的桌牌差不多一致:
         1,将所有的 R232 和 R485 口串联,然后连接到控制主机。用来控制整体的升降和关机。
         2,网口传递音频信息到主机。也是进行串联。
         3,主机对每个话筒进行地址编码。但我不清楚这个地址编码是通过串口还是网口进行的。

    目前这个机器,主机检测不到,无法对其进行编码。但是升降控制确是可以的。不过由此推测,应该是网口进行编码的。
不知道有接触过的,能否提点一二。让我有维修头绪。

      附件资料:东微无纸化产品介绍20230509.pdf.zip: https://url64.ctfile.com/f/22136564-960633528-51b9f6?p=9280 (访问密码: 9280)

网友A:
没看到全貌,不知道升降话筒是个啥样的

网友:
这个叫精简美。

网友B:
但凡打磨元器件丝印,或者具有一定性能的设备采用牛屎主控,我都会将其归类为*朝垃圾山寨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全貌,不知道升降话筒是个啥样的

东微无纸化产品介绍20230509.pdf.zip: https://url64.ctfile.com/f/22136564-960633528-51b9f6?p=9280 (访问密码: 92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凡打磨元器件丝印,或者具有一定性能的设备采用牛屎主控,我都会将其归类为*朝垃圾山寨产品 ...

东微无纸化产品介绍20230509.pdf.zip: https://url64.ctfile.com/f/22136564-960633528-51b9f6?p=9280 (访问密码: 9280)
你可以帮忙看看,他套用的谁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