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hioki DT4282的电容档误差较大

楼主(2023-10-17):
我手里这台日置4282的误差偏大。2%+5,超差了2个字。日系的万用表基本上找不到校准方法。大家尽量还是不要选择数字校准的日系万用表

网友A:
电容器的测量和测量频率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的表,不同的档位,不同的测量模式,电桥一类不同的测量频率,都会影响结果,影响还很大,特别是大电解电容器,建议1000hz测量,小的电解电容器和小容量电容器建议10khz测量,高频应用的更高频率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的测量和测量频率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的表,不同的档位,不同的测量模式,电桥一类不同的测量频率,都 ...

我说的是万用表超差。

网友B:
我这战斗成色,电容精度还行,不超差。

网友C:
看看这个,还可以啊,289,UT18BPRO,UT191T,电桥UT622E,好像不是一字不差,我记得我前对比过

网友D:
我的也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战斗成色,电容精度还行,不超差。

之前就没用这个表量过电容,收货时只验了电压电阻电流,疏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还可以啊,289,UT18BPRO,UT191T,电桥UT622E,好像不是一字不差,我记得我前对比过 ...

你这个3.44uf也是贴边了,差一点点就超差。但只有这一个量程误差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偏大

你这个还不错,一个字就很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没用这个表量过电容,收货时只验了电压电阻电流,疏忽了。

校准其实有人已经拿到方法了!

网友:
楼主手气差点,我的误差也很少,未留图。好的电容,数字表测得结果不很离谱,但是坏的电容,漏液和鼓的还有外观好年代遥远的,数字表想要量准就很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校准其实有人已经拿到方法了!

期待大神发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期待大神发布。

人家要挣钱,不会发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要挣钱,不会发布的

大神有否信息,给钱也行,我的日置电阻档误差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要挣钱,不会发布的

那就是搞不到了。我自己有5101+5220,标准器有bz3,bz6,bz20,br8,br6,还有一些以前自己做的基准,一般手持万用表校准除了那块德国人出的6位半只要有方法我都能自己校,几个标准器和34401能溯源,配合起来也勉强能把6位半调整一下。但数字校准的需要手册,电位器校准的只要看看板子基本上就能分析出来。但这个日本人的表实在是让人无语了。回头我把电容档全面测试一下,4282是用通用器件搭出来的,花点时间分析硬件看看能不能通过调原件把这个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还可以啊,289,UT18BPRO,UT191T,电桥UT622E,好像不是一字不差,我记得我前对比过 ...

朋友的这几张图很有用,看起来4282的电容档至少有2个基准,也许我可以调整元件值来搞定这这事情。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这几张图很有用,看起来4282的电容档至少有2个基准,也许我可以调整元件值来搞定这这事情。谢谢啦 ...

玩电容最好上电桥,我一般只做参考,我以前修过一个进口功放,有电容失效了,怎么修都有噪音,不怕你笑,我把电容都全拆了,拿万用表测都是好的,闲着没事干重新用电桥一测,天啊,坏了一大片,电容全更换功放机正常,记忆很深的教训,电容在功放不只是滤波还有偶合作用,如果漏电会有噪音的。
做大佬级别的人,这种事你应该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战斗成色,电容精度还行,不超差。

能否帮忙把10uF测4位有效数字?我需要比对猜测一下电容档可能的电路结构。谢谢!

楼主:
田兄的测试说明10uF量程和1000uF量程依据的是不同基准。
我的10uF和100uF 量程偏大约+2.6%,1uF及以下量程+0.4%。1000uF量程没有测试,因为我的校准电容当时因故做的是1200uF,而4282电容档是1100字。
初步猜测10uF和100uF共用一个基准电阻,1000uF是另外的电阻。一般大电容档电路设计并不需要校准,只要精度较高的电阻即可。回头分析下电路看看能否找到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