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十五年前的笔记本电源:DELTA ADP-90SBBB/Nokia AC-19C

楼主(2023-10-17):
当年想买笔记本,看了差不多配置的索尼要一万多联想y510低配要9000多,奈何经济不允许选择了7000的神州,果然是垃圾刚过半年就遭遇了索尼电池门……不扯了,近年搭配降压模块作为12V充电器用,前几天忽然就不工作了。拆开看看吧,当年质量还行散热做的很好有铜片,还有3层铝箔,输出电容鼓包漏的盖子里味道很大。高温锡太难拆了,还好我几块钱的烙铁可以烧红……在剥开全包的绝缘塑料时不小心碰到高压电容把我手指咬了个洞,我反应就是扔了,猫听到动静都吓着了跑来看怎么回事……别看120uf的电容我再使用100瓦的灯泡放电还亮了一下呢,没敢使用12V的灯泡怕烧了。
结果拆开发现变压器旁边有个指示灯当年插件工人漏在那里了,台达找谁代工的品控不行啊。整流桥后面的电路我没看懂,两个蓝色的啥电容后面还有几支大二极管还有个小变压器。

更换输出电容后还是行,我只会点简单的,一查mos管感觉是好的。但是一通电吧mos管一脚有1.8v,感觉有pwm电压,但是23脚就有330V了,我感觉不正常,拆下来量吧又没问题,拆个电动车8N60装上去问题依旧。每次通电后需要放电,我那灯泡导线是多股的,不知我怎么抽疯用mos23脚放电,结果导线细丝碰到了旁边引脚给mos击穿了(我不知道没管就在通电了),结果高压电经过1脚灌回去炸了一大片贴片电阻电容稳压管啥的,……好了这下不用折腾了,彻底超出我的瞎弄能力了。

楼主:
再来个9年前的诺基亚160啥型号的原装电源,太久没用了受潮插电打火走线断了,飞线也是没用的,跟主贴可能差不多也是打火三极管肯定不保了。没有可替换的,扔垃圾堆吧。诺基亚这光藕都没有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调节电压(线补)的,以前测过默认可以输出4.6v,随着电流增加后补到5.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图呢?

好多图都没上,不知怎么回事,每次选图都选路径,选排序点好多次才找到一张,还上传很慢,以前发帖不是这样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做工很好还带PFC的电源,可惜了

网友:
早期的神舟电脑,确实不太行

网友:
台达居然用漏液电容,头一次见

网友:
一窍不通,不会修,只会换大件

网友:
笔记本电源里面赠送了一个发光管。

网友:
台达自有工厂,只有给别人代工的份。
工人瞎搞,品控渣渣

网友:
修电器,一定要先理清电路再下手

网友:
胶多,难打开。

网友:
一窍不通,看不懂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没有气动

网友:
维修开关电源得有个维修插座

网友:
台达的电源马马虎虎啦,不能算好,只能算凑合用。

网友:
正品台达的,做工还是不错的,感谢分享

网友:
支持动手,最好还是做到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