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懂,请教坛子里的各路大神。伺服编码器问题

楼主(2023-10-17):
如图

原编码器是a b z ua- ub- uz- 电源八线,新编码器a b z a/ b/ z/ u v w u/ v/ w/  电源 十四线 如何接才能用?
伺服驱动器是这个,貌似汇川的,但是官网查不到,也找不到CN2口的定义是啥?难道是李鬼货?

网友A:
原编码器是三组差分的,新的是六组,估计是对不上了
如果编码器不贵可以尝试只接ABZ和A-B-Z-,
还有你换了编码器不校零吗?

楼主:
ABZ和A-B-Z-不行,上电就报警,接u-v-w-校零过程报警,这个驱动器是汇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编码器是三组差分的,新的是六组,估计是对不上了
如果编码器不贵可以尝试只接ABZ和A-B-Z-,
还有你 ...

ABZ和A-B-Z-不行,上电就报警,接u-v-w-校零过程报警,这个驱动器是汇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BZ和A-B-Z-不行,上电就报警,接u-v-w-校零过程报警,这个驱动器是汇川吗?

看着牌子像汇川的

网友:
换编码器伺服怎么校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