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耀锐1030+内阻仪 电量低维修

楼主(2023-10-17):
在闲鱼30包邮收了个耀锐1030+ 进水的内阻仪。卖家说屏好,其它啥也不保。
30包邮也就是一包烟钱,果断下单赌一把。

到手拆开主板右下角进水严重,洗板水刷一遍干净多了。按开机键能开机,显示电量低自动关机,
说明单片机没坏。把电池拆下来充满电也是一样的情况。换了电池也不行,
说明单片机没正确检测到电池电压。也没发现主板有烧坏的痕迹

板上的IC型号都被打磨了,问淘宝客服有没有这个内阻仪的图纸,
客服说没有,让寄回厂家看能不能修。后边跑电路发现电池4.2V电压
经过一个200K的电阻进单片机,用万用表测这个电阻一头被水腐蚀,
在料板上拆一个装上就正常了,完美修复。200K的取样电阻,电池电压3.2V关机
如果想修改电池关机电压可以改这个电阻。

网友:
赚大发了

网友A:
小黄鱼有时候还是能捡到宝的,1035+用户路过

网友:
真是赚到了。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心细就能有好事,赚翻了,一个小小的电阻就解决问题。

网友:
牛掰了恭喜楼主

网友:
喜捡漏成功

网友:
有技术的好处,积累总要有所回报的

网友:
好东西,值得玩玩
30元值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海鲜市场,有时还是能捡到漏的。前段时间本地同城40收个成色很新微波炉,换了个十几元包邮火力定时总成,算是捡了个小漏。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有时候还是能捡到宝的,1035+用户路过

1035+可以测到100伏,可以测电动车电池组。老版本1030+只能测到30伏,后续版本加到了45伏。 来自1035+用户的回复。

网友:
昨天刷到了,没想到被你拍了

网友:
这表跟你有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