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美的电磁炉这么做是节约成本还是咋的?

楼主(2023-10-17):
一般的电磁炉面板都是一块整的。美的这个中间掏了一个洞,然后用胶水粘了一块上去,圆的。
我个人认为这是偷工减料的做法,因为面板大面积的贵成本高。把其他地方换成普通玻璃就降低了成本。
我说的不一定对,有懂行的说说。

网友:
换汤不换药的吧

网友A:
2200瓦很常规的,不出意外就是为了省耐热面板的成本。。。。。另外这个发热盘是否是凹的呢,如果是凹的搞分体还能理解

网友:
这样子面板的美的电磁炉还没见过,见过一台九阳的。就是一个特殊外观设计,肯定不是为了偷工减料。这样设计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使用时间长玻璃发热导致四周塑料变形,我见过的那台九阳电磁炉就是这样,没有办法修复。
其实以前的电磁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但那时候的电磁炉面板是陶瓷的,功率最高1800瓦,内部空间大,散热风扇大、散热片也大

网友:
怎么看着有点像光波炉,其实中间单另开洞更费工,应该是有特殊的作用。

网友B:
用电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量怎么样?

1800瓦。烧开3升水,8分钟。气温24度。

网友C:
按键的电磁炉 不都是塑料边框上粘个面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的电磁炉 不都是塑料边框上粘个面板吗

现在都触摸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瓦很常规的,不出意外就是为了省耐热面板的成本。。。。。另外这个发热盘是否是凹的呢,如果是凹的搞分 ...

平的平的平的平的平的平的平的平的平的

网友:
2200瓦只能煮水吃火锅。而且还是短命铝线。

要炒菜还是要3500W起步。
因为家用燃气灶4000W起步,即使热效率70%也有2800W,比电磁炉高多了。

网友:
家里有个老式九阳的,还在用。中间是个白色圆形的陶瓷面板。

网友:
家里三个美的的,已坏了两个

网友:
这样的过去就有,不少

网友D:
突然想起来一句话,“没有什么东西是美的不做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美的做得好的”

网友:
这样的过去就有

网友:
感觉不是节约成本,而是增加成本。感觉中心位置是放感温元器件的,如果元器件失控,产生超高温,锅烧到二三百度,出现意外及起火,中间如果装了超温元件(可能是双金属片,弹跳型),就会立刻切断电路,停止工作。我有一次烧电水壶,没有加水干烧好几个小时,发热管都发红,里面的双金属片反复开关,最后发现了,电水壶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突然想起来一句话,“没有什么东西是美的不做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美的做得好的” ...

美的电扇还行

网友:
很早的电磁炉微晶面板都是圆的,后面玻璃面板才是方的

网友:
多一个孔要多多少员工, 多少房租多少设备支出知道吗, 年代的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