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反渗透净水器冲洗的时候净水口流水吗?反复启停是啥故障?

楼主(2023-10-17):
你们的反渗透净水器,冲洗的时候净水口流水吗?我的为啥冲洗的时候净水口也流水,难道是因为我水泵压力太大了?  我是600g的膜配的800g的泵,我的机子没有电脑板,是18秒冲洗废水阀。

现在机子还有个问题,按道理说水龙头关闭的情况下,是不应该启动机器的。现在故障现象就是偶尔自己就启动了。还有时候不停的反复启停。机子净水口是有逆止阀的。排查了好久也不知道是啥问题。过些日子换个高压开关试试。最近懒得搞了,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开关后面紧跟着一个逆止阀,否则低压就会重新达到启动压力阈值,比较多人说的产水侧加逆止阀,主要目的 ...

麻烦大佬看一下是啥问题,我是这样接的管子。
你说在低压开关后面加个逆止阀。具体是加在哪个位置呢?低压开关有一个进水口,一个出水口。

红色箭头位置是低压开关,我搞了个堵头堵住了。我把低压开关的两根线短接也试过,还是有反复启停的问题。

我的水路和电路图放在下面了。

网友A:
低压开关后面紧跟着一个逆止阀,否则低压就会重新达到启动压力阈值,比较多人说的产水侧加逆止阀,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产生背压对膜脱盐层造成破坏

冲洗时产水有流水不纠结,有一点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大佬看一下是啥问题,我是这样接的管子。
你说在低压开关后面加个逆止阀。具体是加在哪个位置呢?低 ...

我想错了,你再上个电路图吧,你这电磁阀好像没必要啊,看起来是用高压开关来关掉这个阀?

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如果你平时控制的是出水水龙头,需要把低压开关挪到电磁阀后面,否则你进水龙头一直开着,那边压不是降不下来吗。如果你控制的是进水龙头,那么高压那边不是本来也因为关了就达不到高压吗

网友:
只会使用,不懂修理,进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位置是在泵和电磁阀中间,因为这个地方的物理位置有高低落差,就是你泵进水前面那截U型的地方,流回 ...

图片放上了,你看看麻烦。

网友B:
把低压开关两根线直接短接一下看看有没有好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放上了,你看看麻烦。

低压开关不要这样用,本意是因为需要低水压(无进水)就关泵,但是你这样变成无水压就关阀,低压开关自然需要在阀前面,逻辑上有没有一点变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味道?先没水还是先停?

实际的效果就是先没水再停,就是进水龙头关了就低压,但是你进水龙头是一直开着的吧,总不能两头同时开关吧,所以你的低压开关只是因为它位置抬得高恰好低压而已,放低一点你这机器怕是停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低压开关两根线直接短接一下看看有没有好转

低压开关短接试过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开关短接试过还是有同样的问题。

低压开关相当于一直开着的,用不着短接,这样当发生正渗透的时候,水从浓水侧跑了,压力不就降了,自然就开机,你说你装了逆止阀,但要两个

逆止阀得在高压开关前面,低压后面,不然你的高压开关被泄压了,低压被蓄压,解决办法就是低压开关不要接阀,接泵就好,位置和电磁阀调换

网友:
分享一下我的用法吧,我是采用进水龙头控制的,因此不存在出水龙头和高压开关,当然也没电磁阀,这样低压开关直接接泵,本意也就为了避免泵无水空转,至于水路开着就开着,不影响。这个用法缺点就是出水关停延迟

这个系统我加了两个逆止阀,一个是产水侧,另一个就是刚组好时有关停时抖动启停的问题,和你这个类似,后面再低压开关后面加了逆止阀,就是为了避免低压开关被背压触发

自启的问题,无非是低压开关达成高压,或高压开关达成低压,你这低压开关由于后面接着阀,形成高压自锁了,即使停水也得靠后面高压开关给它释放,泵还得先空转一会,失去意义了,先解决它,然后还有问题,接着排查逆止阀是否故障,出水龙头泄压等

网友:
结构不合理,开龙头机器才运行,前18秒冲洗时纯水侧无压,部分水从RO膜透过来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