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电子钟显示的数字7多一段

楼主(2023-10-17):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数字电子钟,型号是KS-782B-3,发现上面的数字7是由4段构成,

一般的数字电子钟上面的数字7是由3段构成,不清楚是不是各国的习惯不同导致的。

这个数字电子钟上面的数字是不常见的东阿拉伯数字。

网友:
led的多一笔耗电,液晶的没影响耗电量

网友:
多一笔少一笔能看清楚就行,不必纠结那一笔。

网友:
多一笔的好看

网友:
这个是带外机测温的。感觉太耗电了没买,买了WiFi钟。
结果更加是电老虎。

网友A:
不说还没注意过这个细节

网友B:
别的位7也是四段吗?温度、分、秒

网友:
感觉还挺好看的

网友:
这个好像挺常见的吧

网友:
那么这个多的一段是什么时候显示的呢?

网友:
我也见过7带这一笔的,不知是那国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说还没注意过这个细节

所有的数字7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位7也是四段吗?温度、分、秒

所有的数字7都是这样的。

网友:
有的液晶显示“6”或“9”时会比常见的少一段,看上去就有点别扭了。

网友:
我的西门子无绳电话也是这样,7多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