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监控录像机鼠标不能使用检修案例

楼主(2023-10-17):
案例使用的是海康威视的监控录像机。

症状:
  录像机显示录像一切正常,就是鼠标不能使用,图像上也看不见鼠标指针。

检修过程:
  1. 更换鼠标现象依旧,多次尝试关机开机,发现开机前1分钟内不定时鼠标是可以使用的。
  2. 不接硬盘测试现象依旧。
  3. 拆下主板发现鼠标接口线路位置有发黄的迹象,感觉有点像进了蟑螂导致。
      因没有明显的电子元件损坏,建议客户直接换录像机,客户同意更换。
  4. 更换新录像机后开始设置,前面还一切正常,突然鼠标又不见了,因为用的还是原来的鼠标,
      所以判定可能是鼠标有短路问题导致录像机工作异常,换上新鼠标后好了,继续设置,用了一下又不行了,
      于是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检测,拔插有时行有时不行,本来好好的推动一下录像机鼠标又不行了,关机几分钟重新开机,
      顺利设置完成,完工,于是断定是鼠标有问题导致录像机工作异常。
      (怀疑老录像机长期使用有问题的鼠标,导致录像机主板电子元件出问题,所以即使是换新鼠标也不能使用)
  5. 由于当时客户没在,客户手机没有连新的录像机,所以再次上门帮客户设置手机,一系列操作后发现鼠标又不能用了,
      鼠标新的,录像机也是新的,怎么想也不可能出的问题,猜想难道用老鼠标把新的录像机也烧了?
      接下来发现了比效明显的现像了,有时鼠标消失不见的时候显示器的LOGO都会弹出来,且LOGO不会消失,关了显示器再开鼠标又能使用了(偶而)。

解决办法:
  通过以上的检修,最终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导致录像机工作异常,更换显示器后一切正常了。
  注:该显示器虽然是个杂牌,但是自我接手以来,用了也有5年以上了,前面一直好好的,以前好像也偶而会弹LOGO,但是不影响录像机。

网友:
难得的故障

网友:
奇葩现象
只有一线维修的才能碰到
讲给技术员会说,不可能!见鬼了吧

网友:
总会碰到奇奇怪怪的故障

网友:
修机就得替换大法,各种换件测试。

网友:
还有这种故障 见识了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种故障的确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种故障的确是比较少见

网友:
感谢分享!,解决方式也挺奇葩的

网友:
一般遇到鼠标问题看接口,谁会去看显示

网友:
一般不会想到显示器那里去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想不到。估计是显示器内部不正常,泄露大量电磁波,干扰导致鼠标异常。

网友:
学习了,这个问题确实是让人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