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TM缺德呀!封了胶就是可以当正品卖了!

楼主(2023-10-17):
两年前无刷电钻驱动坏了,带着试试看的心情淘宝买了一块,有感无刷的,接线正确后一个方向感觉还正常,能轻快地转动,反向只能很低的转速,还有卡顿,加速后直接大电流保护。后来就放弃了,今天没事把封了704的板子小心刮开,然后看到令我震惊的一幕。

10月18号最新研究发现缺的是W相的自举电容和二极管,连接到的是芯片的26脚,万能的淘宝买W1补上再说,一买就是50个,哈哈!

网友A:
咋了?没看出来哪不对呀

楼主:
对了,这个驱动买来是封在塑料壳里的,为了能把它装到手柄里我把塑料壳给扒了,然后里面板子上就一层白色的704硅橡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了?没看出来哪不对呀

缺元件,是没封胶之前就掉了的,可以看出是焊了,但又掉了,不知有啥故事。

网友B:
残次品打胶当良品卖。
测试不能用就应该退了。

网友:
这是缺少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残次品打胶当良品卖。
测试不能用就应该退了。

当时以为马达霍尔是不是有啥问题,然后就搁置下来了,毕竟一个方向能转的。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缺的元件和旁边的是并联冗余的,少了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缺的元件和旁边的是并联冗余的,少了也没关系。

三相电机,看电路图布局不像是冗余 ,我在找用DRV91680A1的电路图,看看明天用表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就是返修货然后重新封胶了呗。。猜的。。

网友D:
不要怪人家了,正常情况,非原装板很难匹配正反转的。主要是霍尔角度不同,无解。
顺便说下,无刷驱动只要有一个方向转是正常的,板就是好的,至于能不能转向真不能怪板了,各种电机也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怪人家了,正常情况,非原装板很难匹配正反转的。主要是霍尔角度不同,无解。
顺便说下,无刷驱动只要 ...

说得有道理,但缺元件也是事实哦!待我补上然后再试一下,反面也得拆了看一下。

网友E:
修好再卖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缺的元件和旁边的是并联冗余的,少了也没关系。

这种板,冗余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G:
看焊盘,原来有件的,可能拆胶时弄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焊盘,原来有件的,可能拆胶时弄掉了。

这可不要瞎说啊!我是不可能拆掉元件的,一开始我也纳闷儿,残渣里找了半天啥都没有只有白色的704,704很软的,镊子头慢慢刮就掉了,有些人不要瞎猜了,我有必要自己弄掉几个元件来发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再卖哈哈

不卖,俺修好了自己用,这把可以夹13MM的,现在用的bocsh只能夹10MM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缺的元件和旁边的是并联冗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冗余的可能性不大吧

不知道啊,只是猜想啊。但是看那焊盘很新啊,除胶也很干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相电机,看电路图布局不像是冗余 ,我在找用DRV91680A1的电路图,看看明天用表量一下就明白了 ...

这就不懂了,我也只是猜想,如果不是冗余,缺件了还能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