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泳电源伯兰特BEP-600坏的

楼主(2023-10-17):
收来没通电,先弄干净了,

看了一下保险炸了,当时就知道好不了,
主电容也鼓了,还是日本红宝石,
然后换了保险,还不通,
一看开关也烧黑了,然后刮了一下,
再通电,果然亮了1秒钟再次炸保险,
主要是电容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
用料不菲,看看有没有高手来接手

网友:
电容都不换就直接通电?

网友:
这个电源在DIY们手上貌似没什么用处。

网友:
用料好简单 !

网友:
看着很新啊

网友:
这么复杂的电源

网友:
整流桥和功率管检查过没有,估计功率原件有损坏

网友:
查散热片上的管子

网友:
应该先检查一下,有无明显短路或元件损坏痕迹,才能试机。

网友:
电容都不换就直接通电?利害!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A:
这么舒适的房间,有风吹着,咋怀上的

网友:
电容不换、不查,只换保险就想修好?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西,学习了

网友:
看内内部板子,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舒适的房间,有风吹着,咋怀上的

电容内阻 损耗正切参数不好 自发热导致的鼓包 要么是电路设计问题 要么是电容选型不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