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找出来一个很久不用的剃球器,充电的,查来看看

楼主(2023-10-17):
找出来一个衣服上的剃球器,很久没用了,打开开关不转,找了个8字电源线充了一上午,呵呵,又可以转了。老婆说原来这个都是插着电用,还不知道是充电的。
放了那么久,里边充电电池恐怕也快完了。查来看看能不能换块充电电池。

左侧有字,可能是个型号,没有品牌,三无产品吧

下侧是集球仓吧

往下一掰,刀头部分拆掉

拆集球仓

还是镍镉充电电池,很久远的型号

极其简单的充放电电路,去球,没有折腾的价值

网友:
镍镉过放没大事,抢救一下还可以继续用,不像镍氢那么娇气

网友:
朗达这电池十几年了。

网友:
这种充电电路充电电流不大,插电使用只是给电池充电,直接供电估计带不动电机。

网友:
这种多半都是镍铬,很老的产品了

网友:
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换电池应该可以继续用

网友:
我买的是USB供电的,插手机充电器使用。

网友:
继续插电使用

网友:
电池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
内部空间很大啊

网友:
还带着电源部分?
可以改锂电了

网友:
换电池应该可以继续用,可以换锂电,马力更大

网友:
之前老婆买了好几只类似的,做工和效果都一般。后来在小米专卖店买了一只这样的产品,外观精致一些,使用效果和工作噪音之类的没感觉有明显提升。

网友:
我家的毛球修剪器长时间闲置,已经放坏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