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麻烦问个真空胎的事

楼主(2023-10-17):
媳妇骑的电动车,真空胎上次气嘴坏了,换了后,出现几次,骑行时突然没气了。上次我打的气,气压3.5左右,骑了一个多月又突然没气了。想改成内胎,可以直接加内胎,还是内外都换?真空胎轮毂和内胎轮毂一样吗?谢谢了。

网友A:
内胎不懂

真空胎漏气的原因可能是轮毂变形,能撬回来,上下人行道,过坑可能导致,也有可能是压弯导致气嘴暗伤

网友:
可以直接加,正好我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胎不懂

真空胎漏气的原因可能是轮毂变形,能撬回来,上下人行道,过坑可能导致,也有可能是压弯导致气嘴 ...

气嘴是新换的,轮毂变形这个不好说,不明显,主要是陪孩子高中,离的太远,学校边就一个修车的换个胎要180太贵了,都是孩子妈妈陪,自行车,电动车女的整不了。我看下淘宝上有真空胎改内胎加内补的。

网友:
可以直接加的。不过真空胎比一般外胎,加内胎,多费点力气!

网友:
可以加就是费点劲

网友:
  用水找找看那里漏气

网友B:
二楼说得好,还有一种可能轮裙生锈漏气。改内胎简单,但是没必要

网友:
可以直接加

网友:
可以直接加内胎

网友:
可以直接加内胎 尺寸要看好

网友:
我上次以为里面有内胎,用网上购的修内胎的工具,试了几下,翘不动,然后准备找大一字起时,我邻居来玩问我在干嘛?换真空胎吗?我才知道是真空胎,还好没乱翘

网友:
自己干是很费劲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得好,还有一种可能轮裙生锈漏气。改内胎简单,但是没必要

怀疑上次换气嘴撬了一下,有痕迹,但合计不应该这么不结实,轮毂边擦干净光滑涂点黄油可以吗?

网友C:
弄不来换一个吧,我的真空胎气嘴根部漏气,换了后再加了那个什么液体,也就是往气嘴里加,加到胎里面,快一年了气都没打过,

我回答问题给你来实际的,不玩嘘的!

网友:
我原来一台圣宝龙电动车,也是骑了好多年,也是轮毂变形了,过个大坎车胎就突然没气了。

网友:
可以直接加内胎,老费劲了

网友:
找个塑料盆用水测漏吧,气嘴跑气的存在也是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不来换一个吧,我的真空胎气嘴根部漏气,换了后再加了那个什么液体,也就是往气嘴里加,加到胎里面,快一 ...

不想加那个液体,粘呼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