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找出个之前用过的老笔记本,开机能用,但是出现“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

楼主(2023-10-17):
翻出来老的戴尔640M,系统是XP,感觉还可以用发挥余热吧。
但是有时候出现:无法找到入口。这是什么意思?

无法定位程序输入点,,,,于动态链接库,,,。上。有时候出来的提示还不一样。如下图1、2。

这些问题请教,师傅,咋办,怎么样解决。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谢谢帮助。

网友:
八戒,不会装纯净原版就放弃吧

网友:
库的问题,重装一下就解决了,多大点事

楼主:
一头雾水,怎么样解决,要重装系统吗?纯净系统发个链接,我去下。谢谢回复

网友:
系统出问题了得重新安装

网友:
重装一次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头雾水,怎么样解决,要重装系统吗?纯净系统发个链接,我去下。谢谢回复 ...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with Service Pack 3 VL (Simplified Chinese)

文件名
    zh-hans_windows_xp_professional_with_service_pack_3_x86_cd_vl_x14-74070.iso
SHA1
    D142469D0C3953D8E4A6A490A58052EF52837F0F
文件大小
    601.04MB
发布时间
    2008-05-02

File: zh-hans_windows_xp_professional_with_service_pack_3_x86_cd_vl_x14-74070.iso
CRC32: ffffffff
MD5: e74d72f3d90456003e9e02ba0fb7da61
SHA1: d142469d0c3953d8e4a6a490a58052ef52837f0f

以上为MSDN版本,任何网盘或者迅雷任意版本都能全速下载,默认没有集成SATA驱动所以必须用F6外挂或者PE注入否则一定白屏,序列号自取,VOL版本的序列号很好找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那两个EXE是来自哪里,若是你自己安装的程序里的,你可以看看他的安装说明里他所需要的安装环境,比如啥net、JAVA等等的版本,我看你第一个提示时盲猜是某个组件没有升级,版本不对。若是这样,你重装系统是没用的。

网友:
dll文件版本不配套

网友:
一般下载dll文件,替代出错DLL文件,或重新安装系统就没问题了

网友:
软件不支持xp,升级系统

网友:
下个3dm游戏运行库合集试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