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ZOYI ZT-702S最新固件下载v1.03.58

楼主(2023-10-17):
来源官方国际网站
下载后改后缀ZTK就可直接升级

增加占空比自动测量,关机记忆最后一次使用设置

同时按住开机键、F1
开机后连接充电线至电脑
打开702S的文件夹,再打开第一个文件夹
把上面下载的文件改后缀ZTK,拖到打开的第一个文件里或复制进去,
等702S绿色进程条结束就升接成功

Win7、Win10都可以
这个线刷不用安装刷机软件好评

网友A:
请问楼主,切换成万用表之后关机,再开机会自动为万用表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切换成万用表之后关机,再开机会自动为万用表状态吗?

现在完全OK

特意试过了

如是1.03.48以前的版本千万不要自己升级

网友B:
请问,我的是1.03.43要怎样才能升级?

网友C:
如何升级,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的是1.03.43要怎样才能升级?

返厂维修,要不然。。。

网友D:
感谢分享!已更新,厂家抠门不给固件说是1.03.58还没有正式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已更新,厂家抠门不给固件说是1.03.58还没有正式发布!

是的
国内用户问清购机来源,再给55版

我也是其他坛友来问55版的情况,厂家也说下一版会有占空比
我再上外网一下载结果是58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的是1.03.43要怎样才能升级?

如果你确定要升级?
这个版本是要返厂升的

那就自己先升一下,

如果不想返厂,那个不要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升级,请指教,谢谢

同时按住开机键、F1
开机后连接充电线至电脑
打开702S的文件夹,再打开第一个文件夹
把上面下载的文件改后缀ZTK,拖到打开的第一个文件里或复制进去,
等702S绿色进程条结束就升接成功

W7、W10都可以
这个线刷不用安装刷机软件好评

网友E:
没这仪器,帮顶。

网友:
感谢楼主指导,已从.55版本升级到.58了

网友:
这两个功能都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这仪器,帮顶。

谢谢

给您加分都轮不上

网友:
开机默认上次状态,这个很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确定要升级?
这个版本是要返厂升的

谢谢指导,不想返厂,太麻烦了,就这样用吧。另外,这表标称10M,竟然可以稳定测到单片机32M晶振的波形,真是意外。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不想返厂,太麻烦了,就这样用吧。另外,这表标称10M,竟然可以稳定测到单片机32M晶振的波形, ...

但是 不是按水平分辨率显示波形的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787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是 不是按水平分辨率显示波形的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7872-1-1.html
...

是的,但作为维修使用看看有没有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2023-12-19):
不错,在哪里看自己的版本号?

网友:
没有这个表!!打算买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