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0-18):
拆了一个24v电源,初步测试是8脚电源坏,有经验的老师傅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这是工地出土的吧?
打磨的有可能是单片机

网友:
一股酸臭味飘荡在空中,还是闪了

网友A:
看下是不是431,如是的话可能是38系列的

网友:
看着像早期的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
芯片型号人为的磨去,可恨的商家

网友:
很可能是3842.3843的方案

网友:
把芯片周围的原件简单画画可能就分析出来了。

网友:
跑下电路很有可能是38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431,如是的话可能是38系列的

    确实是431  电源ic 的1脚接经过一个1兆欧电阻直接接的220v 奇怪莫非是启动电阻,      2脚接地,   3脚经过一个电阻并联一个二极管接12n65的1脚,4脚经过一个1k欧姆电阻串联一个125j100电容并接一个33k欧姆电阻接12n65的3脚
7脚接光耦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