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为电动车充电器增加玩具级LCD彩屏库伦计测量仪表+慢充开关[19P]

楼主(2023-10-18):
这家伙很懒除了图片什么说明都没留下!

网友:
好用最重要,玩具级就足够了

网友:
WC!电流8.7A还慢充,我的才2A!,估计楼主的是个百安时级别的电池组吧。

网友:
充电器改的不错

网友:
充电器必备的玩具,很直观。

网友A:
这个表多少钱才是关键

网友:
充电器的牌子,猛一看............

网友:
黑色金属壳配彩屏,效果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多少钱才是关键

同问,俺也整一个去

网友:
表应比充电器贵吧

网友:
看了一下,才30+,不错。

网友:
不错,改装的ting好

网友:
这么不准的吗?

网友:
其实电源连接线不用这么粗的,我看原装的电源线,估计也就1到1.5平方。配个2.5的差不多了,才那么短的距离。

网友:
这个完全够用了!!!!

网友:
装这个库仑计表头显示直观,可以随时知道充电量,可功率显示为什么那么不靠谱?

网友:
这个模块比充电器还贵吧?

网友:
这个彩屏库仑计不错。

网友:
功率超1000瓦了,前面的1没显示出来。

网友:
就是字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