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带座的电水壶确实烧水效率高

楼主(2023-10-18):
普遍都说天然气最实惠,但有的又说这个热效率低。  主要是我家这个情况啊,老人家你不能让他用燃气灶烧水,容易出事故。说了也怪,为什么现在定时的燃气灶还没普及?我知道是有,但是比较少。

我现在有净水器了,而且效果非常好,喝凉水的话可以直接喝的。主要是要泡茶才加热。

本来想买个电磁炉用的水壶,在网上研究了一番。还是这种电水壶的效率高且最实用方便。电磁炉烧水效率低一点。
小米的电水壶2代做的不错。

网友:
可以看一下同样多的水用燃气走多少升,电表走多少度

网友:
200多的杂牌好太太燃气灶就带定时功能,双头都带,猛火可选。
再说这电水壶,如果做成双层的,是不是效率更高。

网友:
这种货用久了底座接触不良。

网友:
买正规产品就行,这种简单实用,还方便。

网友:
正规大牌都可以吧

网友:
开关在下方的不容易坏

网友:
热转化率高,燃气炉向周围散热率太高了

网友:
现在几十元包邮的都有双层壳了,

网友:
以前买过美的还有杂牌的,其实都是用一两年完蛋~

网友:
有净水器不直接装个管线机,即热式,想喝热水就喝热水

网友:
火力是很猛的,热效率高过电磁炉第一次听说,不知测过沒有?

网友:
这种简单耐用

网友:
烧开水 ,自然是这种方便实用了............不是效率不效率的问题,而是生活的便捷性问题

炒菜自然是天燃气省钱方便,电磁炉就难搞了,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电磁炉炒菜,还能炒好菜

网友:
对是。全用来发热了。效率好

网友:
我今年刚用然气,一立方3.117元。实际用起来和用电也差不多!

网友:
除了炒菜,其他的还是用电划算!

网友:
接触座容易坏

网友:
双层电热水壶最方便了,价格还便宜。

网友:
我才疏学浅,没理解LZ带座是啥意思,电水壶不是都有底座吗?
提到热效率,我认为带真空内胆的保温电水壶的热效率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