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给门卫遥控器换按钮

楼主(2023-10-18):
门卫的抬杆遥控器不好用了,拆开看了一下原来是按钮坏了,一共四个按钮,前三个是开停关,最后一个不知道干啥用的,找不到一样的微动开关,把最后一个换到第一个去了。里面有一个八角芯片,没有信息,不知道是啥。
手艺不行,焊盘掉了两个点,做个飞线

网友:
在遥控器还能用的时候,5元包邮,买个可复制遥控器。
只要看清楚那个类似晶振的元件上写的是433,还是315就行。

网友:
这个按的多

网友:
感觉复制的还是不如直接定好码再学习到闸机上的灵敏

网友:
这种微动非常便宜,几块钱一大袋

网友:
可复制的遥控器不错。

网友:
这算是贴片微动么

网友:
买进口的微动耐用

网友:
1528芯片不能复制

网友:
不花一分钱的应急维修

网友:
喷点神油行不?

网友:
最后一个是学习的键吧

网友:
门卫大爷之友

网友:
画电路板的一点都不认真,STOP 写成了SOTP 。

网友:
技术不行啊。加点低温焊锡用刀头一把就搞定。
这种6*6*5轻触开关,也就欧姆龙BF3比较好一点

网友:
哈哈,2A电流跑这飞线都干不断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是。。。前辈?

网友:
和我手里这个遥控器一模一样的,也是按键上面3个都不行了,只有最后一个按着还行,是433的,换按键不值当的,买个遥控器才5元钱包邮

网友:
这个是拆东墙补西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