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人求助,希捷硬盘输指令提示端口被锁

楼主(2023-10-18):
终端提示如下:
F3 T>V40

Diagnostic part locked

网友:
这么高级的吗,还有硬盘指令

网友:
把硬盘主板的BIOS换了试试

网友:
以前TTL线玩过,

网友:
高端玩家啊

网友A:
除了老款不带锁外,新款都带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老款不带锁外,新款都带锁

防止刷固件吗

网友:
英文显示为诊断部件锁定。不是端口锁定

网友:
这个难搞,就像海康存储的定制IoT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