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日本的一块老电路板

楼主(2023-10-18):
具体年代不知道,主要是没有这种T型电容,拿来拆电容

就是这个电容,形状挺有意思

一看管子就是日本的

网友A:
满满的年代感啊

网友:
看起来蛮有时代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满的年代感啊

什么年代?哈哈

网友:
这么久,电容失效了吧

网友:
估计这板子得有25岁了,不知电容容量是否还好

网友:
古董!估计80年代的产品

网友B:
原来图片上那个就是大名鼎鼎的T型电容,第一次见到这种确实T形的T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图片上那个就是大名鼎鼎的T型电容,第一次见到这种确实T形的T型电容。 ...

哈哈,这是我给它命的名

网友C:
传闻,此电容是银外壳来的。

网友:
那时的电阻体积好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闻,此电容是银外壳来的。

哈哈,金外壳又能怎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金外壳又能怎样啊

早年的日本电容技术有缺陷,并不是越老就越好

网友D:
我小对箱里面的分频器上使用的就是这样式的两头尾巴的电容,不知道是什么电容,为什么要长这样子

网友E:
这种异形电容倒是第一次见,不知道什么原因形成这种奇怪结构

网友:
好有年代感,那一圈帽沿是用来密封的吗

网友:
这也太旧了,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小对箱里面的分频器上使用的就是这样式的两头尾巴的电容,不知道是什么电容,为什么要长这样子

轴向电容,可能是便于摆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向电容,可能是便于摆放

切,笑话我呢吧,调整电路板走线和买这样的电容肯定价格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异形电容倒是第一次见,不知道什么原因形成这种奇怪结构

便于封装吧,那时二极管很多也类似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