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电动车 倒车显示屏进水了

楼主(2023-10-18):
电动车tft 显示屏进 清洗剂了 有水印   拆开擦了也不行 有几个膜片 弄花了            这些膜片都叫什么 有嘛作用

网友:
软的有反射膜和扩散膜,硬的厚的是导光板。液晶屏上面的水弄干净就好了,膜片上一点点水印也没事,实在想换量好尺寸给tb商家就行,不过不值当

网友:
这一点点膜片确实不值当去买

网友:
看看能不能搜到整个背光,按型号搜不到,就按尺寸搜,灯电压或者排线不一样,就把原灯移过去

网友:
找个烂屏幕拆了剪一片就是 何须买  这屏幕看着就是一个AV信号输入的屏幕  里面的不能用溶剂类擦拭  进水有水印就拆开晾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