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数据存储年限 IS903-A5 Toshiba闪存

楼主(2023-10-18):
我在前几天发过 新西瓜盘用 SM3281  闪存 PFH18-37AF的盘 数据存储年限的问题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9322-1-1.html

现又找出一个出错的盘, 是我在2016年9月份从无奈店那里网购的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03-A5 - F/W 1.16.02.00
闪存识别码: 98DED532 - Toshiba(东芝) TH58TVG8D2FLA89 - 4CE/双通道 [MLC-8K Toggle-DDR] -> 总容量 = 64GB

见下图:

在2018年写数据测试,性能还是可以的
见下图

在2019年9月,测了一下数据完整性,还是很好的,见下图

在2021年10又测了完整性,读速依旧不错。见下图:

但到2023年10月——我测试了一下完整性,发现有问题了,见下图:

数据也有48M的错误,但读速并没有减速多少,我认为数据中有少量的字节出错了,但U盘校验不出,也不清楚无奈当时量产时没有放ECC校验,而且全盘检查没有错误,
hdtunepro测试好像也没有大问题

这样,这个MLC闪存的数据完整性 保存时间也大约是在3年左右,发上次发的TLC差不大多,差别在于这个没有大面积的数据出错,因而读速没有大的影响。
先发贴子,过一会用DiskGenius全盘扫描下,结果会上图。
也请一些研究903的大佬们 解答下这种问题

楼主:
另外,2022年我肯定也测过这个U盘的数据完整性,但因当时没有截图,但当时数据肯定是好的。

网友A:
牛逼,2016年测到了202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2016年测到了2023年

实际应该是2018年测试,以前没有测过,也不了解这么多的工具

楼主:
DiskGenius全盘扫描图见下,只有一个块读写慢,其它正常。

网友B:
用系统自带的低级格式化再测下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系统自带的低级格式化再测下看看呢

我认为低格肯定好了啊,现在是数据存储长时间完整性的问题啊

网友:
期待低格结果,芯片存储器还是不能长期盛饭啊

网友C:
hdtunepro和DiskGenius这类软件,坏道、坏块检测,是要求存储设备不能返回数据时(无法读取时),才会做坏块记录,如果能返回数据(不论对错)则不做坏块记录

网友:
正常来说不应该先掉速,然后再坏的么

网友:
机械硬盘冷存储,大概多少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dtunepro和DiskGenius这类软件,坏道、坏块检测,是要求存储设备不能返回数据时(无法读取时),才会做坏 ...

这2个软件只能用来测机械硬盘,包括mhd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2个软件只能用来测机械硬盘,包括mhdd

没这个说法,都是网上的谬论,三人成虎成真理,误导很多人

网友:
跑urwtest_v18测试的时候把HDTunePro的磁盘监视器一起打开,可以查看优盘、硬盘的读写质量。闪存有没有问题一目了然。有掉速的优盘硬盘早晚出问题。

网友E:
U盘这东西,根据我的经验,4年不上电最少坏一半。

网友:
不上电引起的数据丢失格式化后能和正常U盘一样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U盘这东西,根据我的经验,4年不上电最少坏一半。

我的优盘是2011年制作的,2013年全盘写过一次备份,现在拿出来用还没发现一个文件坏的。
一块8G TF卡,2011年换16G的,这块8G的里面数据现在也没有一个文件坏的。
当年从无奈买过一个16G的,文件放两三个月就坏一半。我自己装的10年都没坏一个。

网友F:
这个u盘隔年都有进行通电测试,不应该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u盘隔年都有进行通电测试,不应该坏的吧?

没有用的,U盘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903的纠错比较弱
这个应该是32nm闪存,数据损坏的有点快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