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几素 空军一号USB扩展器拆解,做工优良,裤衩子都亏掉了

楼主(2023-10-18):
路边撤店,29.9买的,看起来非常高端大气,

包装说明书没得说,烤瓷的外观,线材柔软,但是怎么也不能用,插电脑不好使,感觉是线虚了,或者其他的小毛病,毕竟这么高端的物件,不会有大问题

做工用料没得说,

配重块做的也很到位

两根线这是什么鬼

我擦,连芯片也没有,日勒格日啊

搞得我是真的没脾气了,扔了吧,舍不得,留着吧,只能充电用,奶奶的~~~~

网友A:
哈哈,搞什么飞机啊

网友:
只能当供电口使用,不能传输数据有个毛用

网友:
这造型放办公室好吗?很容易让同事误会啊!

网友:
钱全买到包装外观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搞什么飞机啊

网友:
只能小功率充电

网友:
把数据的两条线也焊接上吧,换个USB4根线的应该就能实现数据传输了吧

网友:
有一个款式一毛一样的,记得是哪个航空公司的小礼品

网友:
外观是宝,里面是草。

网友B:
自己画个电路板,然后换根线,改USB3.0就比较拉风了。

网友:
竟然还是双面板,赚大发了

网友:
只能充电用

网友:
啥呀这是?只有两根线哦!

网友:
哈哈~  29.9 买的

网友:
壳子不错,可以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个电路板,然后换根线,改USB3.0就比较拉风了。

费那劲呢

网友:
打飞机用的?

网友:
醉翁之意不在酒.

网友:
外壳做的有模有样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