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两种水龙头发泡器

楼主(2023-10-18):
两种比较常见的水龙头发泡器,其中一个是塑料材质的大多水龙头都用这种,另一个应该是不锈钢材质的成本要高些不过都是几块钱就能网购到的配件。如果自来水有杂质的话这个发泡器过滤网很容易堵塞需要拆开清理或者更换。

网友A:
这个影响水流,我都是在这个上面戳几个窟窿使用。

网友B:
这种弯头水龙头都是直接拆了使用

楼主:
我个人感觉是塑料的发泡效果更好些。

网友C:
看你要什么了,起泡效果好的话塑料。。

易于清洗分解的话,金属。。  那个里面是一个塑料分水盒,三层金属网。

塑料的里面横竖好多层,而且紧并不好全部分解彻底,也怕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影响水流,我都是在这个上面戳几个窟窿使用。

是会影响水流的而且还有过滤网作用有些热水器的进水口也有一块钢丝网过滤杂质。

网友D:
水压高的时候避免水到处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弯头水龙头都是直接拆了使用

拆了发泡器如果水压太高洗手的话比较容易溅到到洗手盆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压高的时候避免水到处飞

是的,这配件价格便宜坏了就网购更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什么了,起泡效果好的话塑料。。

易于清洗分解的话,金属。。  那个里面是一个塑料分水盒,三层金 ...

还有就是金属材质的也未必就耐用我现在就坏了一个金属的好像是腐蚀了。

网友E:
金属 腐蚀,塑料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属 腐蚀,塑料碎,

幸好可以网购价格也便宜一般五金店都买不到这个配件。

网友:
金属的起泡效果不好

网友:
杂牌是金属的

网友:
看个体质量了,我有几个,金属的发泡质量好,水流量小。

网友F:
觉得有发泡器的话可以省水些。

网友:
自来水有泥沙石头铁锈可溶性盐和藻类等,堵塞是常有的事情。
因为爆水管后重新接通,是不冲洗掉泥沙的,直接通水了,水里的垃圾就当是给老百姓补充营养。
这就是宣传的出厂自来水合格率百分百的水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金属材质的也未必就耐用我现在就坏了一个金属的好像是腐蚀了。 ...

材质,  有的号称不锈钢,其实锈的一塌糊涂。    有的号称铜壳捏碎了,什么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觉得有发泡器的话可以省水些。

因为你考量是用水时长,有无起泡器出水量是不同的。     如果是用容器接水的话,是一样的。。那时候不是时间是体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