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个二十年前很“垃圾”的笔记本电源LSE0202A1990(补全照片)

楼主(2023-10-18):
刚看到有人发神舟的笔记本电源,我也来一发不同观点,所谓细节见真章。电源故障为无输出。

大学时候买的神舟的第一款笔记本P183C,当时做为价格屠夫的神舟刚踏入便携PC市场,在电脑报等传统媒体及网上口碑很不好

塑料外壳为很少见的可拆卸设计,扣开橡胶脚垫松2颗螺丝即可,丝滑。接地屏蔽散热罩为常见上下两片焊接,非常厚实。

年限上来先检查常规点。板子所有电解均来自于Nichicon(尼吉康)主电容双脚有胶套屏蔽,近脚侧板子上还贴了聚酰亚胺双重防护!

二十年后容量大约有2%的减少,周期压损和内阻都还很小

二极管等易爬电插件均套有防护皮

开关管也不是廉价的普通固定方式,都带防松垫片,散热硅脂流动性还在。大功率二极管除了管脚套皮竟然还TM带消磁!当年人工不要钱吗?

检查下来是X电容低容量,更换后恢复正常。
这台笔记本重度使用了几年,后来做为监控机一直服役到2011年。它和这个电源出生于摩尔定律还没失效的年代,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费效比上当之无愧的王者!

补充照片:
代工厂为力信兴业,坏掉的X电容也是妥妥的大牌进口货,来自于欧洲老牌厂商Iskra(阿珂法)

网友:
用料十足的电源。

网友:
有点台达的作风

网友A:
看线路板好多元件没有装

网友:
X电容应该不是故障原因,不要这个电容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谁家代工的?这人工真的是当不要钱似的。

网友:
不错,用料扎实耐用

网友B:
正品好东西,带有源功率因数纠正,二极管和三极管脚上加个磁环就是相当于接了个电感,可以降低高频脉冲尖峰,避免击穿,因为半导体耐压是越低越好,内阻和压降小,又要避免被尖峰脉冲击穿,就加点电感、电容削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线路板好多元件没有装

那是背面贴片标记,方便你跑电路维修的

楼主:
印象中好像不是台达的

网友:
神舟电脑,当时价格屠夫,00-05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品好东西,带有源功率因数纠正,二极管和三极管脚上加个磁环就是相当于接了个电感,可以降低高频脉冲尖峰 ...

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为了节省成本,一般都不用磁环了。

网友:
难道现在口碑就好了??

网友C:
现在贵的不一定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贵的不一定比这个好。

现在的好处是各品牌都统一用Type-C口的充电器了这样的好处是不同品牌的充电器可以通用

而且,更换也方便
上市公司好货!PD2.0快充头手机 IPAD快充头PD快充协议适用于苹果笔记本电脑iPhone13/14/15 Pro/Max快充27W

网友:
连图都不全,让人怎么猜。
价格决定用料和做工。即使同一个品牌,高端机型和低端配的同样功率的电源都不一样,就像戴尔灵越和XPS电源差价过百块。
全汉给旗下品牌博兰德生产的迷你电源用料就很好,打品牌时期用料不惜成本,之后才开始缩水。

网友:
笔记本电源

网友:
还是以前的老货用料足啊

网友:
这个带PFC的电源功率应该在90W以上

网友:
如果把堆料的钱移动到那一颗失效的电容上,还可以多撑几年,所以说不是堆料有效,把钱用到刀刃上才有效。比如我还在用20多年前的PS,内置电源到现在都没任何问题,期间也都是重度使用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