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OPPO A73手机恢复了出厂设置了,还能找回数据吗?

楼主(2023-10-18):
老婆的手机,以为照片和备忘录都转移了,谁知道还没有转移,我就给摸掉了所有数据,还有办法找回吗?主要要部分照片和备忘录!

网友:
没在线存储?

网友A:
有登陆云账号,估计云上面有,没登陆估计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登陆云账号,估计云上面有,没登陆估计难

没登录过云账号,自然没上传,现关键时候才知道这个的重要性

网友:
没有备份的话,只能找数据恢复的问问了

网友:
即时可以代价也会很大

网友B:
安卓7.1系统,默认是开启数据加密的,恢复出厂设置抹除数据后,无法恢复。

网友:
只要没备份,恐怕很难

网友:
我的小米7手机解锁图案忘记了,怎么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7.1系统,默认是开启数据加密的,恢复出厂设置抹除数据后,无法恢复。 ...

哎,算了,找不回来,放气了!

网友C:
应该是找不回了,找人恢复价钱贵不说,还不一定能成功恢复

网友:
我的手机设置了备忘录和通信录的云备份。至于照片是肯定需要定时备份到电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找不回了,找人恢复价钱贵不说,还不一定能成功恢复

没必要了,也不是特别重要的资料,心想,如果能找回,就找回,花钱找回的,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