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同期的两款手机,差别咋这么大呢?

楼主(2023-10-18):
这个事情由当地电信升级VoLTE说起
前段时间某一天,突然发现插在华为手机里的电话卡只能用流量了,别人打进来说是关机,打出去信号瞬间掉落,无法打,折腾了半天一直以为是自己手机的问题,后来打客服说是基站升级VoLTE,而且不是统一升级,会一个一个基站升。。。后来在家里试更奇葩,室内打不出去,但在室外是可以的。
没筏子,只能拿出另一个小米来试,这款note5是和华为同时期的,配置都一样是4 64的,只不过CPU是高通,结果 好的!完全没问题!这差别咋这么大呢?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这个问题了,老妈的iphone6手机无法接打电话了,有时可以但是信号很弱,两个月后完全没信号,开始以为是手机进水坏了,后来换了一部手机直接没信号,才怀疑卡坏了,去营业厅换卡才知道原来的卡太老可能是3g的,很多基站3G信号都停了。

网友A:
打开VoLTE高清通话就行了,好像是基站已经不支持2G了,如果手机都不支持VoLTE那就只能换手机。

网友:
电信2G、3G已经陆续退网,通话与短信服务迁移至4G网络,需要设备支持VOLTE功能,部分手机需要手动开启VOLTE功能才可正常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

网友:
有人说可以打电话给客服抱怨不能打电话,说没信号,然后客服会让你打开volte开关啥的,最后说你手机不支持,然后你就说凭啥让你换设备,让他们恢复2G信号,或者给你补偿换机费用,哪怕给个老年机让你好通话,看个人话术,我见过有送老年机的也有给补偿几百元话费的,还有一个号给600元人民币的。每个省赔付标准不一样,但至少是一部可以通话的手机。

网友:
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同一时期的苹果和华为手机在地下车库的表现就不一样,当苹果无法正常使用时,华为却可以。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
将近20年的电信号码也是这样去营业厅才知道,强迫换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VoLTE高清通话就行了,好像是基站已经不支持2G了,如果手机都不支持VoLTE那就只能换手机。 ...

不是这个问题,华为的一样开着VoLTE,应该是它家的协议不兼容新的基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华为的一样开着VoLTE,应该是它家的协议不兼容新的基站了

是那个年代电信没高清通话业务,当年手机没法适配,后来电信出这业务了,手机没适配文件所以用不了,其实就一个文件的事,大家要卖新设备,所以没人去弄适配文件,现在的人不像以前的人了,以前的人会自己写驱动,也会免费分享出来,现在的人无利不起早,没钱的事不愿意干。

网友:
就算硬件一样,软件不同,或者设置不同,结果就不同

网友:
第一步:手动添加“IMS”接入点(APN),参数百度;
第二步:打开VoLTE高清通话。

网友:
你们的都有解,家里在学校边上,一考试就屏蔽信号。打电话都断断续续的。

网友:
ra让任正非赔你

网友:
似乎需要设备支持VOLTE功能,没有2g网络了

网友:
2G手机卡淘汰了,只能换卡

网友B:
右边这绿屏……

这么跟你说吧,蛤为不支持可能因为针对产品的刀法,或者没有开启对应的API,目前3G的话除了移动外其他两家其实还有保留,骁龙这边从2017年的435就已经支持VOLTE,也只要刷最新系统或者AOSP系统后默认就可以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边这绿屏……

这么跟你说吧,蛤为不支持可能因为针对产品的刀法,或者没有开启对应的API,目前3G的话除 ...

我有个老的红米4,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老的红米4,刷下试试

去吧,一定有惊喜的

网友:
华为型号fig-tl10为华为畅享7S 高配版 移动定制全网通 4GB+64GB. 运营商定制版的手机估计是在某些地方做了屏蔽设置。我有一个小天才手表,支持4G网络,但是我插入联通的手机卡也是出现这种能够上网,但是无法打出打入电话的情况,换上移动的卡就没有问题,我正好没有移动的卡,只好放抽屉里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