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达人,这个灯板,怎么样加电?

楼主(2023-10-18):
捡到一个灯板,很新,完整。

可能加电正确能亮。

请教达人,这个灯板,怎么样加电?谢谢!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吗?正负数据三条线

网友:
还带控制芯片吗?,应该是RGB灯

网友:
不是写着5V么

网友:
看到清晰标识还问就是没相关常识,也不太可能短时间掌握。如果非要去折腾,花的的精力和额外零件远大于这个捡来的零件。

楼主:
地接负,正接5伏特正,用手机充电器,或者充电宝输出的电压,灯板都不亮!

网友:
另一头需要短接帽短接起来形成回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接负,正接5伏特正,用手机充电器,或者充电宝输出的电压,灯板都不亮! ...

还有一根控制的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根控制的线啊

对啊,控制端怎么样处理接高电压5伏吗?

网友B:
那白色四脚元件是啥?发光二极管只有二个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控制端怎么样处理接高电压5伏吗?

控制线接控制器。彩灯几十种花样在控制器里存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白色四脚元件是啥?发光二极管只有二个脚啊

R  B G三色 LED 灯珠,一个公共端三个对应红蓝绿三色,组合出各种颜色。还有个黑色芯片没拍出来。

网友C:
控制线加电压,从低到高!

网友:
看着有点像节日大楼轮廓灯。

网友:
led内部带ic的,你得传输信号才能发光

网友:
上面不是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线加电压,从低到高!

接个电阻在5V和控制线中间吧,阻值得慢慢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