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技嘉z97itx 标记处贴片排阻吹飞了 不知排阻编号

楼主(2023-10-18):
技嘉z97itx 标记处 贴片排阻吹飞了 不知排阻编号  有哪位大虾知道的 灰常感谢!!

网友:
吹前应记下,吹时用耐热胶带保护。

网友:
去迅维找一张图纸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用DVI口的话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
可能是PS2接口的上拉 8.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