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E装完系统的硬盘盘符顺序和PE里的不一样,怎么调整一下?

楼主(2023-10-18):
比如在PE里显示的是ABCD,但是装完系统就变成BACD了,每次还要控制面板里改一次

网友: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改就改一下,能改就不是问题。

倒是你问的解决办法的这问题是无解的,既然那有个有解的,为什么非要钻这个无解的。

我电脑5个盘符,有3个是系统盘,每个系统进去,盘符都是错的,都是一个一个调顺的。

因为这个必然是乱的:系统默认安装系统的盘是C盘。其他的就随意,按照接口顺序排也可。

网友:
那就改一次啊,又不是每天装系统。

网友:
用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 就可以改

网友:
PE里用第三方软件分区并分配好盘符后装完系统一般盘符不会乱,用windows安装软件分区的话不会自动分配盘符,装完系统盘符需要系统重新分配,这时可能会和PE里不一致!

网友:
是不是安装了两个硬盘

网友:
系统多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一个主系统安装在C盘,其他系统用VHD安装,这样简单快捷点

网友:
那我的固态硬盘是C盘,机械硬盘是D、E盘,插上U盘后U盘成了D盘,原D、E盘成了E、F盘了,怎么破

网友:
用磁盘管理工具

网友:
正常是按分区顺序来的,以前的MBR会优先主分区再扩展分区这样的顺序,如果前面有个扩展分区,后面还有个主分区,顺序就错乱了。

网友:
我的一个电脑就是没有D盘,直接C E F这样分配的三个磁盘,插上U盘会被分配成D盘符,开始想改一下,但是安装了很多软件,如果一改打开软件会出错,所以也就这样用了。另外楼主说的在PE里磁盘一个顺序,进入系统变成了另外一个顺序的情况很少碰到,基本上在PE里指定的盘符顺序是什么,装完系统还是那样的顺序。

网友:
PE里面的盘符和装完系统后的盘符大部分都是不一样的,毕竟系统也不一样,看来楼主是电脑装机员之类的工作,所以嫌每次调整顺序麻烦这个问题基本无解,别想了!!

网友:
这个感觉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
进磁盘管理器里调。
如果你是想要达到PE和系统分配一样那就要看你到的是什么PE,不过最终还是要调。
有些PE和系统的盘符分配规则可能一样,但是有些是不一样的。

网友:
鼠标右键点击计算机,选择管理,选择磁盘管理,找到要更改的盘符,点右键,选择更改驱动器号和路径来更改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阵也是,硬盘俩盘符C和E,不知道咋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