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插在USB3.0接口上的发热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3-10-18):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U盘插在电脑USB3.0接口上后,即使没有大文件的传送,过一段时间U盘就会有明显的发热,而插USB2.0接口的话只会有轻微发热. 曾过有新U盘经常插在USB3.0上,几个月后就坏了。要长时间插在电脑上的话,只敢插在2.0接口上。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异常情况?undefinedundefined

网友A:
所以买优盘要考虑散热,自己可以另做散热处理。

USB3.0发热大是肯定,因为速度快,必然运行的速度也快,插在3.0口上,握手的就是3.0协议,优盘的主控运行的频率应该是更高的。

优盘不像硬盘有休眠措施,估计发热会多。

买3.0的盘,应选购金属外壳的,散热更好,也更便于自己加强散热。

比如我这个,读写都350M左右,也没见多热。

网友:
速度快的优盘都烫,sm3350   2246en太烫了,热天没法用。  几个2246xt的就凉快点。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买优盘要考虑散热,自己可以另做散热处理。

USB3.0发热大是肯定,因为速度快,必然运行的速度也快,插 ...

我的连续读写时能有50+度

网友:
一般U盘完全没必要考虑这点。

网友:
谢谢楼主,涨知识了,以后会记得要注意这些问题了。

网友:
拔下来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连续读写时能有50+度

50多度也叫热?这叫凉快。  2246en配镁光nw755贴了硅脂片,热天待机都上50度了写个20g文件立马上70多度,如果继续写入文件再不拿风扇吹,我真怕它炸盘得不偿失。

网友:
u盘本来就是临时存储数据的,用完就拔

网友:
性能和温度成正比。

网友:
金属外壳散热更好些吧

网友:
一定要用金属外壳,做好散热措施,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还真没有注意,我的优盘插在3.0口也不快,那就插在2.0口吧

网友:
买的群联PS2251-08(PS2308)64G U盘(当时群里挺火的那款),插上不读写好像会休眠,反正试过插上大概1个小时(忘了拔)左右不发热。

网友:
加散热或者拔下来

网友:
优盘都是没有热管理的,速度快了就热。待机温度也不低。解决方法要么加金属外壳散热,要么用完及时拔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多度也叫热?这叫凉快。  2246en配镁光nw755贴了硅脂片,热天待机都上50度了写个20g文件立马上70多度, ...

我也这配方,2246EN配啥感觉都热,反而2258H配三星3D MLC不错!

网友:
经常插在USB3.0上,几个月后就坏了!感觉电气元件质量问题,还有散热也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