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扩展坞问题

楼主(2023-10-18):
前些日子闲鱼买的扩展坞,VGA和HDMI双输出,带三个USB口,很好用。无论接电视还是电脑液晶屏都无问题。突然发现一个别的问题,手机口占用了不能充电,连续使用过不了多久电池就没电了。有没有那种能同时给手机充电的扩展坞?

还有就是打算拿一块红米k20pro刷windows双系统了。自己没研究明白,闲鱼找到收费远程的。12G运行内存512G存储,买的就是插电话卡处彻底坏了不能打电话的。咨询一下大家,安卓下能用的扩展坞换成windows系统下能不能用?不能用的话就没意义了。

网友:
无线充电啊。

网友A:
既要转换出5伏供给扩展坞电源,又要给手机充电,想啥呢你!
不过有一个玩意具备这个功能,就是华为的 HUAWEI MateDock 2 原装扩展坞,可以一边充电一边输出,其他的没见过有这功能!

具备60W以上的充电能力,口子单独,也就是TYPE-C口不管是20伏充电还是5伏充电都不影响其他口子的+5伏输出,不是华为手机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
还有就是可以试试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要转换出5伏供给扩展坞电源,又要给手机充电,想啥呢你!
不过有一个玩意具备这个功能,就是华为的 HUAWE ...

我描述不全,是需要外接电源给扩展坞扩展坞通电,通过c口即能供给手机,又能手机往外传信号。以前有个是micro USB的,但时有通断很不好用

楼主:
无线充电首先需要手机有此功能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描述不全,是需要外接电源给扩展坞扩展坞通电,通过c口即能供给手机,又能手机往外传信号。以前有个是m ...

没有理解错,HUAWEI MateDock 2 原装扩展坞就有这个功能,一边给笔记本充电一边输出不断,其他品牌手机能不能用就不知道了,但华为手机能用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充电首先需要手机有此功能才行

去换新的手机。

网友B:
我有一个扩展坞,上面有C口,插手机上,充电器查到扩展坞的C口上,就可以给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扩展坞,上面有C口,插手机上,充电器查到扩展坞的C口上,就可以给手机充电。 ...

能拍个照片吗?接口的、型号的,我照着网上买个试试,谢谢

网友:
我买的绿联的,公C头接电脑,充电头接母C口供电

网友:
我买了一个 扩展坞上面有电源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拍个照片吗?接口的、型号的,我照着网上买个试试,谢谢

也是在坛友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在坛友那里买的

谢谢,这样的非常适合,我搜搜

网友:
买的品胜的

楼主:
原来买过两个,很好用,后来才发现用不了多长时间手机就没电了,一个VGA一个HDMI三个USB
刚下单了两个这样的,看看行不行

按理那个C口就是,不足之处是只有一个USB,接了键盘就不能接鼠标

网友:
充电问题换个更好的扩展坞。
而至于arm版windows,估计市面上就没有支持的。
因为这需要扩展坞厂家有提供对应的驱动,或arm版windows里有适合的通用驱动。
这明显是小众需求,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