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好久没发贴子了 这回拆个地面吧

楼主(2023-10-18):
前几天给客户安装道闸 没想到今天打电话说安装道闸把地暖管给打坏了 这个过去一看原来物业在给地暖加压,道闸一角在向外流水 一层也流的乱七八糟的没法回去拿工具凿地面吧。

安装的是这种道闸

凿开的地面

这么巧就钻到的地暖管 地暖管下边是泡沫 泡沫再下边就是盖楼时浇筑的钢筋混凝土了,地暖管上就是薄薄的一层混凝土,有的还没被混凝土覆盖上。

手指的地方是沙土  说硬吧用手指一扣也能扣下来沙土,说软吧也不太软 因该是压结实了的沙土 这个跟粘瓷砖的工艺有关系吧,这个是叫什么叫法也不知道,先铺一层沙土上面再浇一层水泥和水混合物 然后再放瓷砖,形容起来这么绕口  只知道大概流程具体怎么叫法也不清楚

沙土有五六厘米厚

青色的就干透了的水泥 看着有点厚度呢 三四毫米吧 水泥和水干透了能有这么厚吗?

再上面就是这个瓷砖了 左边的孔就是打到地暖管的位置 为啥看不出瓷砖的颜色 不是脏了 是瓷砖上又找了平 按当地的说法 应该是瓷砖有破损的客户直接找平搞得自流平 然后粘的地板革。

瓷砖的立面吧 上面是和砂浆接触的下面有两毫米的是自流平?这个不知道用的什么材料

地板革

最上面是粘胶的部位 不知道用的什么胶水揭下来不小心踩了一脚还粘鞋。

地暖管接头没拍照直接网上找的图片就跟普通水管接头一个原理。 管子接好后松开分水器阀门接头不漏水了 直接废物利用把凿开地面挖出来的沙子和水泥混水搅拌回填放瓷砖再贴地板革手法粗暴简单 膨胀螺丝直接锤进瓷砖打的孔里 等待凝固后再上螺丝

网友A:
楼主这是东北吗?已经开始供暖了?话说室外的地暖管子为什么这么浅,还这么细,偷工减料还是后期私自安装的?

网友B:
YE 数码之家咩都有

网友C:
干地面一般都是大工程。

网友:
下次记得把天拆了

网友D:
这下面有管子施工前没交待还是你干活时胆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东北吗?已经开始供暖了?话说室外的地暖管子为什么这么浅,还这么细,偷工减料还是后期私自安装的 ...

看着不是室外,应该是一个大厅或门厅的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东北吗?已经开始供暖了?话说室外的地暖管子为什么这么浅,还这么细,偷工减料还是后期私自安装的 ...

河北的 提前试压 没有供暖 二层的地暖细不细的就不太清楚了 管子直径两厘米吧 应该是统一尺寸的 因为拿接头时没说有别的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E 数码之家咩都有

凑点家元 准备入手22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地面一般都是大工程。

两个人小半天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下面有管子施工前没交待还是你干活时胆肥???

知道有地暖管 十几米处有改厕所拆到地暖管量过尺寸地暖离地板砖十几厘米呢 谁知道这一段会这么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是室外,应该是一个大厅或门厅的地面

嗯 是二楼的楼梯附近 健身房 刷脸过闸机健身

网友:
数码之家真是什么都有

网友:
楼主下次直接拆解地球算了,哈哈。

网友:
厉害的呀,挖地三尺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