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704硅橡胶补电动车真空胎

楼主(2023-10-18):
    大家的704是加固电子元件或固定些小电路板之类吧?
    话说前几天小电驴轮胎气压不足,发现被订书钉刺穿了,从车买来还没漏过气。去修理铺老板说这样小孔灌瓶胶水就行,为了这样小孔灌胶我是不愿意的(灌胶废轮毂)。
     想到灌胶原理就是让胶水从内部堵孔,那么用704从胎内敷住小洞应该也行,为啥要用704因为手上只有这胶比较软,502硬胶滚犊子。
     回家拆胎很轻松,不用卸轮子,这种小车真空胎不太硬,用螺丝刀侧边一撬就行,为了实验704没涂很厚,面积涂大点,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了,气压稳稳当当相当OK,以后再被扎小孔就简单治疗了,不伤轮毂换胎也干干净净

夏天买的小电驴,除了速度慢代步很便捷。

一个星期前用圆珠笔做的标记

这都是薅羊毛的,几分几毛的钱

网友A:
好方法 既然拆开了 不如像自行车 汽车补胎一样 打磨打磨 贴一片补片上去 更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 既然拆开了 不如像自行车 汽车补胎一样 打磨打磨 贴一片补片上去 更牢靠 ...

那样更好,当时只是想试一试,就拿布把胎内部擦了擦,若是漏气就买个小胶钉拧上

网友B:
704没粘性,过不了多久就慢性漏气了,要用软性的硅胶或者补漏剂刷一下,伤口处橡胶没有缺的情况下其实油性胶也可以的,对着漏洞往里挤,外面冒胶后等几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C:
那种瓶装的电动车补胎液会伤轮毂吗?

网友D:
这办法不错,下次扎破了也试试

网友E:
感觉应该不行吧,这种胶应该不耐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瓶装的电动车补胎液会伤轮毂吗?
会腐蚀轮毂: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4没粘性,过不了多久就慢性漏气了,要用软性的硅胶或者补漏剂刷一下,伤口处橡胶没有缺的情况下其实油性 ...

这种白色704没有黑色的粘,手上只有这种为了实验,看看能坚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瓶装的电动车补胎液会伤轮毂吗?

会腐蚀铁轮毂,久了轮毂会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瓶装的电动车补胎液会伤轮毂吗?

腐蚀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AB胶咋样,

AB胶凝固了会硬吧,轮胎跑路时会变形硬胶块不就脱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应该不行吧,这种胶应该不耐久

不知道耐久度,就当实验,这种小洞不会瞬间没气,漏气了再试试其他方法,反正不考虑灌胶,这样一个小孔换胎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办法不错,下次扎破了也试试

扒胎就难住了很多人,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G:
我试过真空胎打磨后冷补贴,也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腐蚀铁轮毂,久了轮毂会漏气

那种实心胎怎么样?电动车可以用实心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试过真空胎打磨后冷补贴,也还行

这不没那冷补条件么,下次准备打磨后用补自行车胶和贴片,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
硅橡胶对橡胶表明粘接力附着力堪忧啊。橡胶补漏核心还是生胶二次硫化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