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液晶电视 闪屏

楼主(2023-10-18):
小米55寸 一半正常 一半轻微的闪屏 求解决方法 !!

网友:
小米的东西不能买啊

网友:
网上说的剪排线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故障

网友:
我也有一台55寸小米也是这样的,网上说要割屏线

网友:
排线,也可能背光

网友:
好像是屏线一侧用胶带贴起来4~6条即可。

是VGH短路了,断开短路的那部分即可。

实际上就算修复了,断开那部分电路不工作了,画面质量还是有所下降的。

网友:
应该是背光灯管频闪吧?!

网友:
一半脸儿哭, 一半脸儿笑

撕耳朵

网友:
小米啥都想贴牌

网友:
基本报废了

网友:
网上说屏蔽屏线,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