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应灯炸芯片了

楼主(2023-10-18):
这个感应灯之前撸的,上两天长时间充电后发现不亮了,打开后发现原来有个芯片炸了,想问问,这个芯片的型号,想换一个芯片,继续服役。

网友:
换芯片不划算

网友:
估计是充电芯片吧,白色电路板看不到线路,找找同型号的拆机图看看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它是为什么会烧掉的呢?

网友:
大概率是tp4054芯片,0.5a 3.7v锂离子电池充电芯片。损坏原因可能是输入电压不稳,建议检查充电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长时间充电也不能亮,说明没充上电

网友:
tp4054呗,基本都是它

楼主:
好,那某宝找找是不是4056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