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免砸地面的地上马桶移位

楼主(2023-10-18):
卫生间想做干湿分离, 开发商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干湿分离,马桶位置比较居中,

我想把马桶往边上挪,腾出空间放玻璃隔断.

不想砸地面做防水,灵机一动,采取加高法, 买回12cm高的平移管道和仓储托盘,

以及120mm的开孔器, 为了好看,把托盘喷成白色.

试冲水效果很好. 管道20+托盘40+开孔器15+防霉胶30 搞定

网友:
这样那些缝隙以后很难清理。

网友A:
老鼠蟑螂壁虎蜘蛛蛾蠓线虫青苔:谢谢LZ给我们的家。

网友:
这种缝隙不好清理不如砖砌粘瓷砖

网友B:
移位是移好了,后面卫生产生大问题了,不出10天就想重新埋管了

网友:
底面应该完全密封住,省得各种小动物、灰尘在那里安家

网友C:
距离短还好,长了就不合适了

网友:
自己动手 ,能解决家里的很多不方便的设施。

网友D:
马桶这样安装,坐在上面慌兮兮的,中途会不会倒翻了

网友E:
楼主这样搞法不好,卫生间搞塑料制品,很快就脏了,那个缝隙都是黑泥,很难清洁的。你还不如换个马桶算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9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样搞法不好,卫生间搞塑料制品,很快就脏了,那个缝隙都是黑泥,很难清洁的。你还不如换个马桶算了。 ...

你家的卫生间确实像你说的真够脏的 到处是黑泥 搞不好是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鼠蟑螂壁虎蜘蛛蛾蠓线虫青苔:谢谢LZ给我们的家。

你家卫生间是动物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位是移好了,后面卫生产生大问题了,不出10天就想重新埋管了

20天了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桶这样安装,坐在上面慌兮兮的,中途会不会倒翻了

两个16mm螺栓 锁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短还好,长了就不合适了

配的管道都长了 截断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