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电与网线同穿墙洞究竟有没有干扰?

楼主(2023-10-18):
如题,民用220V,红线与零线一起,与网线共同穿墙。

网友:
短距离,感觉不到影响,线长了就不清楚了,家中没穿网线管的。我就这样干,用的6类屏蔽线

网友:
网线本身就是双绞线,,信号又是差分信号,抗干扰强,,如果是带屏蔽的,跟220V电线穿一根线管,完全不是问题

网友:
如果只能同时穿孔,买那种有屏蔽丝网的网线。

网友A:
安全问题大于干扰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问题大于干扰问题吧?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不放心就在洞里网线做下屏蔽

网友:
多年前,安全检查时,看到一间网吧,220V电源电缆与一大把网线同敷设在一个金属线槽。应该有没有干扰。

网友:
超六类没事 我窜过几次

网友:
市电220v@50hz,产生的电磁影响完全可以忽略,网站本来就是双绞抗干扰的,说有干扰的可以自己拿网线靠近大功率用电器电线,测试这段网线网速、延迟、丢包等

网友:
网线本身有屏蔽层,不会影响。

网友:
正规网线,短距离用,对网速要求不高,干扰没事。  但这么做,不安全,不建议。

网友:
网线和电线同一条管没有问题,不会有干扰的,我就是用灯的线管同时穿了2条5类网线,大概有20多米的距离,把路由器放在过道的楼顶上,实现一个路由器WiFi信号全屋覆盖,效果很好。不用担心触电的问题,一是网线有双层外皮,二是电线也有外皮,三是网线的信号传输是与主板隔离了的。不过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分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