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嘉立创打版,达人请指点。

楼主(2023-10-18):
怎么把丝印层的文件做成铜的。

就是把这个老头,变成下面铜的材质。
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到顶层,如果要开窗镀锡,复制一份到阻焊层

谢谢,这个是我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铜皮层,

10楼说得对

网友A:
放到顶层,如果要开窗镀锡,复制一份到阻焊层

网友:
是不是这样

网友:
按下图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楼主:
没找到铜皮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意义是啥,白色跟铜皮没啥区别吧???

学习阶段,想解决问题,
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不知道如何操作。

网友:
直接变金的不是更好,金老头

网友B:
关键是意义是啥,白色跟铜皮没啥区别吧???

网友:
拷贝到铜皮层

楼主:
图片又上传不了了